Proteus仿真cpu过载

楼主(2009-09-24):
Proteus仿真cpu过载
程序也不大,电路图也不复杂,就是数码管动态显示,用中断搞了一个表,结果mcu的clock设置11.0592MHz时,就过载了,设成300KHz就还可以,可是毕竟是个表啊,查Proteus的帮助说把电阻什么的都数字化,可是还是不行,版本v7.1,求教,谢谢!
电阻
数码管
程序

网友A:
1。MCU的频率和官方的推荐有关系,有些不用太高,例如HT的一般最高8MHz。你看看你的MCU的datasheet上面推荐的是多少。
2。强烈建议中断服务代码不能超过10行。里面只能简单的对标志位操作,不能实现其他的复杂功能,否则会对代码的健壮性稳定性有影响。并且会对其他主函数中一些对时序敏感的函数功能造成影响。给软件测试带来麻烦。
3. 另外也不要迷信proteus软件的方针结果,毕竟不是实际硬件电路,一些噪声等外在因素不能仿真。

网友B(2009-12-14):
我好像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运行一会了就会弹出什么地址错误!郁闷的很!

网友C:
如果将电路中所有的电阻、LED等器件属性全部改为数字类型不行,改一下你电脑的虚拟内存大小会不会管用?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