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实现DA功能

楼主: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无线对讲,想用定时器实现DA功能,
两块板的单片机都是MSP430F2012,A板用AD采咪头信号,采到的数据再通过CC2500无线发出去,另一块B板子接收,MSP430F2012是没有DA功能的,我想B板通过定时器来实现DA功能,把接到的数据赋值R1,改变PWM的脉宽来还原咪头信号。我现在做到了,A板的AD采样和两板通信都已经正常,定时器来实现DA功能部分还有问题,我不知道频率该怎么设置,或者是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注意到的,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这个只要与你的ADC采用的定时器一样设置 就OK

即ADC的采样频率为多少,那么DAC的播放频率也可以设置成一样一样。

另外需要确保你的ADC采样频率正确,别出现太大失真,否则播放肯定存在失真。

另外20Hz_20Khz的声音信号才叫音频,楼主别超过这个范围。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

//======================================================================
//        文件名称:        main.asm
//        功能描述:        通过音频通道输入,同时通过DAC1、DAC2输出
//                                采样率为8KHz
//        维护记录:        2005-09-12        v1.0
//======================================================================

.DEFINE P_TimerA_Data                0x700A
.DEFINE P_TimerA_Ctrl                0x700B

.DEFINE P_ADC                                0x7014
.DEFINE P_ADC_Ctrl                        0x7015
.DEFINE P_DAC2                                0x7016
.DEFINE P_DAC1                                0x7017
.DEFINE P_DAC_Ctrl                        0x702A

.DEFINE P_INT_Ctrl                        0x7010
.DEFINE P_INT_Clear                        0x7011
.DEFINE P_Watchdog_Clear        0x7012

.DEFINE        C_Fosc_2                        0x0000
.DEFINE        C_B1                                0x0030
.DEFINE        C_TIMERA_8KHZ                (0xffff-0x600)

.RAM

.CODE

//==========================================================================
//        汇编格式:        _main
//        C格式:                int main(void);
//        实现功能:        通过音频通道输入,同时通过DAC1、DAC2输出
//                                采样率为8KHz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破坏寄存器:r1,r2
//==========================================================================

.PUBLIC        _main
_main:
        int off

        r1 = C_Fosc_2 | C_B1
        [P_TimerA_Ctrl] = r1
        r1 = C_TIMERA_8KHZ                                //设置定时器计数初值
        [P_TimerA_Data] = r1

        r1 = 0x0005                                                //使能自动增益AGC、MIC、ADC
        [P_ADC_Ctrl] = r1
        r1 = 0x00a8                                                //通过定时器A的溢出锁存数据,ADC为自动方式
        [P_DAC_Ctrl] = r1
        r1 = 0x1000
        [P_INT_Ctrl] = r1               //允许IRQ1中断

        int irq                         //开IRQ总中断,关FIQ中断

?Loop:
        r1 = 0x0001
        [P_Watchdog_Clear] = r1         //清看门狗
        jmp ?Loop

.TEXT
.PUBLIC _IRQ1
_IRQ1:
        push r1,r5 to [sp]

        r1 = [P_ADC]                    //取MIC输入并转换后数据
        [P_DAC1] = r1                   //把输入数据送到DAC1和DAC2输出播放
        [P_DAC2] = r1
        r1 = 0x0001
        [P_Watchdog_Clear] = r1         //清看门狗

        r1 = 0x1000
        [P_INT_Clear] = r1              //清IRQ1中断标志
        pop r1,r5 from [sp]
        reti

关键看下思路,有注释,好好看下,应该能懂,虽然是ASM

网友:
楼主的DA用的是什么芯片,最大采样速度有多快?
DA用来控制什么,是一个控制环路还是单独的一个控制,在哪个地方对速度有要求?
把接到的数据赋值R1,是把A板采来的AD赋值给R1吗?

网友:
固定PWM频率,调整脉宽来调整DA输出.
PWM输出端的电路的参数和PWM频率相关.设置好电路参数和频率就可以了.
另外,感觉采样频率的大小,最好PWM频率大于采样频率20倍以上.这样拟合曲线失真度才不会很大

网友:
我的AD采样频率最大可以达到200K的速度,请问各位高手,AD采样频率设多少?PWM频率又设为多少?
   我的2500跟单片机的通信是通过SPI,SPI的时钟又设多少?
   急,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项目已成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