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逆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可逆计数器的问题
关于FPGA有一个实验:设计一个8位的可逆计数器,利用实验板上的三个按钮开关分别作为“减少计数值”、“增加计数值”和清零计数值的输入。计数器的8位二进制输出用两个七段数码管来显示。
http://www.docin.com/p-3780904.html FPGA\SOPC开发简明教程文档中的实验二
实验结果是key1按钮减计数,key2是加计数,为什么结果跟试验所说相反
有人知道可逆计数器的原理吗
计数
计数器
二进制
数码管
开发

网友A:
你就假设编译的时候,管脚分配反了,或者他说明错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基本对。
就是你定义的KEY1和KEY2对应的IO 与你对应的手册说明刚好相反了。
这个具体需要看你的代码 和管教分配,以及说明文档一致,

网友C:
我还想问下,key1按钮加计数,key2是减计数,只要原理图它的功能已定,管脚分配后,在FPGA开发板上按下与引脚对应的key1按钮就应该实现加计数,对吧?
还要请教一个问题:运行nios2 IDE,修改HELLO_LED的模板后,不能保存,设置了set encoding 依然不能保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影响很大吗,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