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上如何取得ActiveSync

楼主:
在CE上如何取得ActiveSync是否连上

网友:
LZ可以考虑通过监控注册表的变化,来判断.

网友:
void USBDetectFun2(LPARAM lparam)
{
        CUSBManagerDlg *dlg = (CUSBManagerDlg*)lparam;
        HKEY hKey;
        HANDLE hFindHanle;

        if(ERROR_SUCCESS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_T("Comm\\Tcpip\\Hosts"),NULL,NULL,&hKey))
        {
                RETAILMSG(1,(TEXT("Unable to open HKEY...\n\r")));
                return;
        }

        hFindHanle = CeFindFirstRegChange(hKey,TRUE,REG_NOTIFY_CHANGE_NAME);//REG_NOTIFY_CHANGE_LAST_SET

        while (1)
        {
                WaitForSingleObject(hFindHanle,INFINITE);
                //RETAILMSG(1,(TEXT("ActiveSync plugged or unplugged....\n\r")));
                if(dwUSBState == USB_IDLE)
                {
                        dwUSBState = USB_ACTIVESYNC_ON;
                        //发送一个消息表示同步模式下插入
                        dlg->SendMessage(WM_ACTIVESYNC_ON,NULL,NULL);
                        //RETAILMSG(1,(TEXT("ActiveSync plugged ...\n\r")));
                }
                else if (dwUSBState == USB_ACTIVESYNC_ON)
                {
                        dwUSBState = USB_IDLE;
                        //发送一个消息表示同步模式下拔出
                        dlg->SendMessage(WM_ACTIVESYNC_OFF,NULL,NULL);
                        //RETAILMSG(1,(TEXT("ActiveSync unplugged ...\n\r")));
                }
                CeFindNextRegChange(hFindHanle);
        }
        CeFindCloseRegChange(hFindHanle);
}

网友:
以上采用的是监视注册表的方法,实验证明可用。

网友A:
不过为了可靠检测,最好能加入USB Line是否插入的检测,用于判断最终的状态。

网友:
还有其它的吗?好像不是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为了可靠检测,最好能加入USB Line是否插入的检测,用于判断最终的状态。

USB Line线只能检测USB线是否插入,至于ActiveSync是否连接成功是没办法判断的,那段程序没用过,两者结合会更可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为了可靠检测,最好能加入USB Line是否插入的检测,用于判断最终的状态。

USB Line线只能检测USB线是否插入,至于ActiveSync是否连接成功是没办法判断的,那段程序没用过,两者结合会更可靠吧。

如何检测USB线是否插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为了可靠检测,最好能加入USB Line是否插入的检测,用于判断最终的状态。

USB Line线只能检测USB线是否插入,至于ActiveSync是否连接成功是没办法判断的,那段程序没用过,两者结合会更可靠吧。

如何检测USB线是否插入呢?

可通过一个GPIO来检测。这种方法我在M8上测试过,还是相当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