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调试问题

楼主:
   用ActiveSync直接在开发板上调试程序(wince6.0系统)。调试一次正常,但是结束调试再继续调试时,就会出现错误,有时候是部署不成功,有时候是部署成功,程序不能运行,都是说wince的存储内存不足。但是在wince的控制面板看到,存储内存和程序内存都还有剩很多。怀疑是我的visual或者activeSync问题,因为用别的笔记本可以正常调试,连续多少次都不会失败。希望有经验的同志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有木马在掏空你的虚拟内存

网友B:
这个是出错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马在掏空你的虚拟内存

你是说我的机器中木马了?虚拟内存被消耗了?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时候正在调试的时候还出现如下提示:

the remote connection to the device has been lost ,verivy the device connection and restart debugging

网友C:
你是在用CETK? DEBUG?
  ---- 说实话这么久了,都没有用过DEBUG版的NK,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用CETK? DEBUG?
? ---- 说实话这么久了,都没有用过DEBUG版的NK,惭愧啊

真有你的调试驱动和OAL都要用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出错的图

貌似是device上正在运行的ap没有关掉引起的吧,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出错的图

貌似是device上正在运行的ap没有关掉引起的吧,猜测

这个的话,除非我关闭调试的时候,它没有把ap给结束掉。调试设置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有关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出错的图

貌似是device上正在运行的ap没有关掉引起的吧,猜测

这个的话,除非我关闭调试的时候,它没有把ap给结束掉。调试设置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有关的设置

设置里面不知道,我每次都是手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