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接线问题

楼主(2010-03-09):
SIM300接线问题
谁有GPRS模块SIM300的接线图呀?共享下?谢过了先!
接线图
问题

网友A:
用过SIM300C的
这些个模块比较稳定
如果测试用,就几根线就可以
地线,串口的RX/TX,电源,上电启动信号,SIM卡的四根线
另外跟据需要,可以接上芯片工作的状态指示,网络状态指示,等等

网友B:
如lbing7 所说!
另外楼主最好找下SIM300C的硬件手册看看,一般MIC和SPK 这部分电路注意下。
以及一般GPRS模块的工作电压好像是2.9左右,与3.3的UART有一定压差,注意加二极管进行调理。

网友C:
谢谢两位大虾!我只用过TC35的,很多线都是要接电源或者地的呀!不知道SIM300如何,我在网上怎么找不到它的硬件接线图!希望可以传份给我:
rufenguu@yahoo.com.cn
谢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