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我拿到一个新的开发板,发现,往nand flash拷贝几十M的数据进去,断电再启动后,
1,系统启动的时间变慢(看了启动串口输出,是卡在nand flahs部分)
2,产生了FILE00001.CHK之类的文件,而且拷贝,断电再启动的次数越多,之类文件产生的越多,有一次系统启动高达20分钟(卡在nand flash里)

这肯定是nand flash的驱动有问题?不知道有人有类似的问题没?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帮你顶顶!!!

网友:
我的开发板虽然BSP包做的很差,但没发现NAND有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没研究,不懂,帮顶呵呵

网友:
应该是NAND驱动有问题吧,你的NAND多少大?减掉文件系统是多少大?

~~查下驱动,读写部分是否正确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在想,系统启动变慢,有哪些因素可以造成系统启动变慢的?是不是修改了你的NAND之后,很多初始化的东西没初始化成功,然后经常的循环初始化,直至很多次后,还不成功,就硬性跳了出来。。也就是说,硬性到其他模块的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系统启动变慢,有哪些因素可以造成系统启动变慢的?是不是修改了你的NAND之后,很多初始化的东西没初始化成功,然后经常的循环初始化,直至很多次后,还不成功,就硬性跳了出来。。也就是说,硬性到其他模块的正常运行。

如果我不用nand flash的话(没加载它的驱动),系统启动什么的都没差

网友:
那就是说,问题就出在nand的驱动,这个已经是确定了是吧?假如可以用什么方式,标识到初始化nand代码的每一步就好,就可以看看究竟是那一边慢了,然后查看代码,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就是没办法查,可以的话。我就先自己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