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 关中断 和 禁止中断的3个问题(这里先谢谢大家啦)

楼主:
我是初学嵌入式
看有一本书上说“保护共享数据的方法有1)关中断2)使用信号量3)禁止任务切换”
(1)其中关中断是不是就是禁止中断啊?   我问了很多人有的说“关中断 ,是中端结束后,将中端关闭:禁止中断,是不可 以中端”还有的说“是一样的,关中断就是禁止中断”这我就弄不明白了,感觉两种说法都对似的?
(2)老师提了一句说“关中断在不同的系统里不一样,关中断任务切换的时机与算法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呢?
(3)还有人说“在51中断时将中断结束后,要人为关闭,而嵌入式中断结束时,程序将自动关闭”这个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它们实现的效果都一样的吧,关,强调是需要做的事情是关中断,结果是将中断禁止了。说法不同而已,你关了全局中断,你可以说禁止全局中断。你关了定时器中断,你也可以说禁止定时器中断。都是文字说法不同罢了。

网友:
还有第三问,应该是说中断返回。这个不叫关中断。

网友:
多谢啦 那什么是中断返回呢

网友:
中断程序执行完之后,终究要返回之前没中断的程序中。也就是跳出中断程序,还原之前的环境,继续执行之前的代码。中断返回之后,还可以继续接收中断,但是,假如你关了中断,那就不能再发生中断了。

网友:
1)其中关中断是不是就是禁止中断啊? 我问了很多人有的说“关中断 ,是中端结束后,将中端关闭:禁止中断,是不可 以中端”还有的说“是一样的,关中断就是禁止中断”这我就弄不明白了,感觉两种说法都对似的?
答:保护共享数据的方法有1)关中断 就是关掉系统的总中断。每款CPU都有一个总中断开关。至于关中断和禁止中断的区别,没有明显的界限吧。通常所说的关中断,就是关闭系统的总中断。

老师提了一句说“关中断在不同的系统里不一样,关中断任务切换的时机与算法有关”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这个与操作系统的任务切换机制有关,看看ucos的sched.c的实现就知道了。总之,中断可能导致任务切换。所以关中断就避免了任务切换。但是要是人为地调用 操作系统的调度函数。可能还是会进行任务切换的。

在51中断时将中断结束后,要人为关闭,而嵌入式中断结束时,程序将自动关闭
答:嵌入式中断结束时,程序将自动关闭。记住,嵌入式的程序也是人写的,本质还是人为关闭,只不过设计操作系统的人已经帮你关闭了,你就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