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程序运行时出现Assertion Fild!

楼主:
程序编译时没有提示错误.
下载到ARM板上刚开始运行时也没有问题,程序里面有部分程序是截取图片存储到SD卡上,当图片存了一部分后,就会出现
Assertion Fild!

abc.htp:c:\Document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ine 2271

这个错误,把SD卡里面的图片删除一部分后,对话框就没了,
但是图片存到那么多时,又会出现。

网友:
无法分析,单步调试吧

网友A:
应该怎么调试,只有在板子上运行程序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怎么调试,只有在板子上运行程序才会出现问题?

板子可以通过ActiveSync连接电脑吗?
如果可以连接,还需要针对板子的SDK,否则无法调试。

在模拟器上运行,没有这样的错误吗?如果是这样,可能板子上少应用运行所需要的某个组件。

网友:
可以通过ActiveSync连接电脑,
SDK也有。。
我没有在模拟器上运行,是直接在板子上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