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点温度检测C代码

楼主:
调了几天程序没什么进展,想了两个方法做都不成功,液晶上显示乱码。想求一个绝对正确的多点温度检测程序(主要是64位Rom搜索那段代码)希望能比对一下发现错误。要代码可能很冒昧啦,不过还是请大侠们帮个忙。。。谢谢

网友:
我刚学单片机不久,我是想问是不是可以利用查表的方法。当你接受的温度或其它信号,每个信号对应相应的温度,建立一个表格。单片机工作时就可根据接受的信号进行查表。

网友:
网上有很多的

网友:
比较关心这个,回帖少啊

网友:
//多点温度读取,num为要读取的设备的序号。
int Read_All_Temperature(unsigned char num)
{
        int PH=0,PL=0;
        int tt;
        int i;

        Init_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_Byte(match_Rom);//匹配ROM
        for(i=((num-1)<<3);i<(num<<3);i++)//输入需要使用的DS18B20的64位ROM
        {
                DS18B20_wr_Byte(DS18B20_ROM[i]);
        }
        DS18B20_wr_Byte(Convert_T);//开始温度转换
        for(i=0;i<800;i++);//延时

        Init_DS18B20();//初始化
        DS18B20_wr_Byte(match_Rom);//匹配ROM
        for(i=((num-1)<<3);i<(num<<3);i++)//输入需要使用的DS18B20的64位ROM
        {
                DS18B20_wr_Byte(DS18B20_ROM[i]);
        }
        DS18B20_wr_Byte(read_Scratchpad);//读暂存器

        PL = DS18B20_rd_Byte()*10;
        PH = DS18B20_rd_Byte()*10;
        tt = (PL>>4)+(PH<<4);//返回当前温度的值,温度为实际温度的10倍
        return tt;
}

网友:
先单独读取每个ROM号,然后做成表格

//DS18B20内部64位ROM表,以16进制保存,
unsigned char code DS18B20_ROM[]=
{
        0x28,0xA0,0x87,0x34,0x02,0x00,0x00,0xD1,//第一个设备ROM
        0x28,0x82,0x8D,0x4A,0x02,0x00,0x00,0x09,//第二个设备ROM
};

网友:
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有没有http://www.pudn.com/

网友:
谢谢各位了,今天通过串口通信和液晶显示两种把64位ROM读取出来了.感谢各位

网友:
   学习。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读取rom, 为什么不直接在程序里面定义好表格呢?(也就是在flash里面定义),这样就可以查表了。 希望有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你查表的数据从哪来啊?不还是要先读取出来吗。一次读取出来就行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查表用了,不必每次都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表的数据从哪来啊?不还是要先读取出来吗。一次读取出来就行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查表用了,不必每次都读取

是的,获取ROM后,把ROM定义为数组,然后再写程序的时候通过MATCHROM即可判别

网友:
/*******读取64位序列码**********/
Read_RomCord(void)
{
   uchar j;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33);  // 读取序列码指令(READ ROM)
   for(j=0;j<8;j++)
   {
     RomCode[j]=ReadOneChar();
   }
}

/***********CRC校验***********/
uchar CRC8()
{
   uchar i,x,crcbuff;
   crc=0;
   for(x=0;x<8;x++)
   {
     crcbuff=RomCode[x];
     for(i=0;i<8;i++)
     {
       if(((crc^crcbuff)&0x01)==0)
       crc>>=1;
       else
           {
         crc^=0x18;                  //CRC=X8+X5+X4+1
         crc>>=1;
         crc|=0x80;
       }
       crcbuff>>=1;
     }
  }
  return crc;
}

自己做的先获取ROM,然后制表,的办法来多点温度检测。(获取ROM中的一段代码)

网友B:
用二叉树的办法还没成功,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二叉树的办法还没成功,求教

为了搜搜? 这个二叉树一定很多人知道的。网上也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