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串口芯片的8位寄存器 可读但不可写??

楼主:
如题,XR16580扩展串口芯片的寄存器 可以读 但是不可以写,每次读的都是初始值,调试了很长时间了,望高手帮忙!!

网友:
处理器为 PXA270

网友:
写操作没使能吧,或者你写了,写错了位置。

网友:
可以读,不可以写,我估计是你的读也是错误的。你能读出来他的 默认值吗?也就是开机的时候的默认值。你能读出来吗?你现在可以读出来,但很大可能是错误的数值。所以,你现在应该是读写都有问题。排除硬件的话,读写时序问题,或者IO扣配置的问题,很大可能性。

网友:
引用楼主 koukouwuwu 的回复:
如题,XR16580扩展串口芯片的寄存器 可以读 但是不可以写,每次读的都是初始值,调试了很长时间了,望高手帮忙!!

这样看来,你读出的知识默认值,说明你写的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开始我怎么配置不对,老是独到同一个值。
后来发现写的地址都不对,更改一下注册表,修正即可。

网友:
楼上的这么肯定只是写的不对??
读写到底那个有问题……
楼主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
好了,我修改了注册表,现在可以读写了,只是收发数据有问题,继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