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计数值读取问题求助各位大侠看看这个小程序问 ...

楼主(2010-05-11):
Atmega128计数值读取问题求助各位大侠看看这个小程序问题。
各位大侠,我用Atmega128.定时器计数1,普通模式,内部晶振,8分频。从0x00开始计数。每次主动关断计数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如下的方式记下计数器中的值么?如果不是该怎么读取?现在情况是只能读取TCNT1L的值,不能读取TCNT1H值。实际情况是TCNT1H中应该有计数值的。
TCCR1B=0x00;//关断计数器
a
=TCNT1L;数组存取记下的值(不会溢出)
b
=TCNT1H;
timer1_init();定时器1初始化。
TCCR1B = 0x02; //start Timer 八分子一分频 开启计数器 工作模式为普通模式
i++;
j++;}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了。
计数器
计数
start
程序

网友A:
可以啊 我记得就是先读低字节 再读高字节的

网友B:
读取顺序没错啊,先低后高。。。。

网友C:
顶上去 希望能人给我回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D:
好像可以一起读的,直接定义一个int 型变量
uint i=0;
i=TCNT1;
这种高低寄存器都要是分着读都要遵守一个先哪个后哪个的规则,但是好像都可以一起一下子读了。。。
我以前是玩AV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