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自带的数据库--《Evc高级编程与实例开发技术》第七章

楼主:
我根据《Evc高级编程与实例开发技术》第七章的例子编写代码,可是我能看到创建个数据库文件,可是软件界面上我添加信息后,信息又显示不出来,代码照书上敲的,应该不会错!用的是模拟器!SDK是我根据PB5.0的帮助上的例子做的!很郁闷!
有没有写过这个程序的朋友啊!什么地方可能错误呢!我该怎么看那个数据库文件的内容啊!

网友:
例子没有问题,我试过

网友:
可我点“添加”,输入后没反应啊,模拟器中数据库的图标好像是不能识别的那种,有没有可能和模拟器有关啊

网友:
我的程序好像死到这个函数里面了!
bool CCE_ADOFirstDlg::AddNewStudent(REC_STUDENT stu)
{
        CEOID ceOid;
        CEPROPVAL *pProps;
        pProps=new CEPROPVAL[4];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NO;
        pProps->val.lpwstr=stu.szNo;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NAME;
        pProps->val.lpwstr=stu.szName;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BIRTHDAY;
        pProps->val.filetime=stu.ftBirthday;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STATURE;
        pProps->val.iVal=stu.iStature;

        pProps=pProps-3;
        ceOid=CeWriteRecordProps(m_hDB,0,4,pProps);
        if(ceOid==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pProps++;

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pProps->propid=PID_NAME;
pProps->val.lpwstr=stu.szName;
好像到这句就不往下执行了

网友:
用Sqlite吧。。。。。这个。。。感觉也不太好用,真正用起来的话。学习学习还可以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t/20060224/14/4575233.html
解决了
把上面的所有memset(pProps,0,LocalSize(pProps));
换成
memset(pProps,0,4   *   sizeof(CEPROPVAL   ));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