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数据库工具

楼主: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直接看到wince中的数据库的内容

网友:
目前wince数据库我用了两个
一个sqlite 它的图形化工具是SQLite Expert Professional
另一个sqlce 这个的话 数据库文件时.sdf 把数据库文件直接拖到vs上面就ok了,能够看到里面的数据~~~

网友:
SQL CE有查询分析器
楼主说的wince数据库是EDB?

网友:
若是sdf数据库,在wince系统里面需要安装sqlce的三个cab文件,路径:“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SQL Server\Mobile\v3.0\wce500\armv4i”下的
sqlce30.dev.ENU.wce5.armv4i.CAB、
sqlce30.wce5.armv4i.CAB、
sqlce30.repl.wce5.armv4i.CAB文件,安装后就可以查看了;

若是2.0版本的数据库,相应安装…\v2.0目录下的cab文件;
上面的cab文件都是安装在设备上的,要是模拟器的话就选择相应模拟器的cab文件即可。

网友A:
引用楼主 thr708285 的回复: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直接看到wince中的数据库的内容

问题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thr708285 的回复: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直接看到wince中的数据库的内容

问题都没表达清楚

是啊,什么数据库都没有说,当前不可能知道用什么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