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接口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
就是波特率,或者每秒可以传输多少位数字信号?它像RS232一样有专门规定么?比如波特率4800、9600。。。

网友A:
最大是33kHz,一般工作在10-20kHz,和串口口不一样的,串口是通过一条线发送或接收数据,它没有专门的时钟线,所以有严格的波特率要求,PS/2有时钟线,所以时钟速率都是可变的,不一定严格的要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是33kHz,一般工作在10-20kHz,和串口口不一样的,串口是通过一条线发送或接收数据,它没有专门的时钟线,所以有严格的波特率要求,PS/2有时钟线,所以时钟速率都是可变的,不一定严格的要求是多少。

嗯啦,刚找到一资料也是这么说滴~~
大虾你能顺便讲下,电脑是怎么浈测到我插了个PS2设备(比如键盘)呢?
是PS2键盘一接+5V电压就不停从数据线往外发数据被PC收到?
为啥PS2键盘插电脑后要重启下才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好像PS2键盘上电自检成功后会发 0xAA 给主机,电脑就是这样知道有个键盘连上了的?
PS2鼠标不仅自检成功后发 0xAA ,还会发设备 ID 0x00,这样电脑从PS2口收到这二个数据就认为有个鼠标连上了?
那为什么PS2键盘不用发设备 ID ,电脑就能识别?
为什么PS2键盘口与PS2鼠标口不能通用?

网友:
键盘上电后,会复位,然后做自检,之后就会跟主机通信,至于协议你就自己去看,当按下键时候它就会把扫描码发给主机

网友:
可以了解下PS2接口 鼠标和键盘的驱动是咋做的

网友:
www.01zg.com,专业的嵌入式交流平台!

网友:
O,也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是33kHz,一般工作在10-20kHz,和串口口不一样的,串口是通过一条线发送或接收数据,它没有专门的时钟线,所以有严格的波特率要求,PS/2有时钟线,所以时钟速率都是可变的,不一定严格的要求是多少。

嗯啦,刚找到一资料也是这么说滴~~
大虾你能顺便讲下,电脑是怎么浈测到我插了个PS2设备(比如键盘)呢?
是PS2键盘一接+5V电压就不停从数……

这频率表示什么意思,每秒发送这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