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输入与输出端口的问题

楼主:
在下面的端口部分,b1,b2,b3到底是输入,还是输出啊???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mp IS
    PORT (     a1,a2 : IN BIT_VECTOR(3 DOWNTO 0);
            c1,c2,c3 : IN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b1,b2,b3 : INTEGER RANGE 0 TO 15;
             d2,d3,d4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END amp;

网友:
写错了或者inout,我没见过这么写的

网友:
......
是我老眼昏花了?
integer是定义变量或信号的关键字吧!

网友:
  顶 2楼,,

  楼主 你说 的 INOUT  是 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的。

网友:
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
多挣点分好下载!

网友:
写错了,这句话不应该出现在port里面的

网友A:
是不是默认的是输入? lz可以写个testbunch 自己测试一下么

网友:
在PORT里的应该只有in,out,inout,buffer吧!!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默认的是输入? lz可以写个testbunch 自己测试一下么

不要拿不标准的代码考验编译器,呵呵。

网友:
应该是写错了~~

网友:
很明显写错了啊
编译器看看能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