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升还是下降沿采样

楼主: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我在研究一段波形,是两个单片机通信的波形。如果以第一脚为时钟信号的话,第二脚和第三脚之间的采样是按下降沿采还是上升沿采啊

另一个问题是:两个单片机的通信,不是按照0到某一电压的方式,而是先将电平拉高到两V,然后再2-3伏间跳变。这种通信方式常见吗,有什么特征,谢谢

网友:
再补充问一下:
如果串行发一个码值的话,一般是先发高位还是地位啊

网友:
你能确认通讯方式吗?电平在2-3伏之间跳变,这可不好说。

网友:
串行...UART,是先发BIT0

至于你说的那种通讯方式,只要你的两端可以一致正确识别你定义的状态,怎样都可以.不过呢,一般都要靠拢现有的技术,相关的器件都方便选择.

网友:
万用表使用的是平均值测电压,所以2-3V不可靠,应该使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观察!

网友A:
楼主,你上个问题解决啦?你能知道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吗?你的第一个问题嘛,一般单片机都用外部中断来识别跳变沿,而且很多单片机是上升沿有效,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用过的几款单片机自己觉得是没办法输出在2-3V波动的脉冲,除了输出脚是D/A输出脚。
我真想知道你用的单片机到底是哪个型号的?还是你测试错了呢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观看波形,确定是否有误,两个单片机通信用串口就可以了啊,2-3v的调变说明你的通信不稳定,会用丢数据的情况发生

网友:
有点进展。单片机型号我也没法知道,现在主要是想弄明白他的通信机制
我这是用逻辑分析仪抓的(孕龙的,USB的),我只用这么些东西,呵呵也只能依靠它啊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上个问题解决啦?你能知道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吗?你的第一个问题嘛,一般单片机都用外部中断来识别跳变沿,而且很多单片机是上升沿有效,当然这也不是绝对。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用过的几款单片机自己觉得是没办法输出在2-3V波动的脉冲,除了输出脚是D/A输出脚。
我真想知道你用的单片机到底是哪个型号的?还是你测试错了呢

网友:
这个不是我自己在做一个通信,而是我要去弄懂别人做的通信,并且他们之间的通信还是蛮牢靠的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示波器观看波形,确定是否有误,两个单片机通信用串口就可以了啊,2-3v的调变说明你的通信不稳定,会用丢数据的情况发生

网友:
这个还真的要使用示波器才行

网友:
然后再2-3伏间跳变?是差分输出?线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