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如何永久存储数据?

楼主:
我使用EVC4.0,如何让我的程序永久存储数据,数据都存在哪了,都有哪些方法?

网友:
OS里面,实现HIVE REG就可以了

网友:
请说详细点,我新手
比如说我通过串口从另一个设备上下载的数据,想存起来以备以后使用,使用EVC我应该怎么作?

网友:
写文件,存到外部存储器上

网友:
大量的数据应该是存到Flash上或者是SD卡等外部存储器上,一般都可以通过文件系统来实现这些操作,看你的系统驱动支持的状况

网友A:
这不是EVC的问题,是你的系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EVC的问题,是你的系统的问题。

正解!

网友:
请问是不是在EVC中直接建立文件就可以了,和在WINDOWS下一样,具体存在哪取决于驱动?
那么存数据的文件一般放在什么目录里呢?

网友:
在EVC下进行文件读写,写到SD卡上。当然前提SD卡驱动要有。
这仅是一种方法。

网友:
如果你要修改一些系统信息,需要实现HIVE reg
如果你是要建立文件,你可以把文件建立在空闲的FLASH分区上(具体目录名字,要看你的系统了),
或者你把文件建立在SD卡(目录名字一般是Storage card)

网友:
请问,HIVE reg是什么?
不好意思,我没查到

网友B:
LZ不是做CE的吧!!!

网友:
你在哪里查的?
google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不是做CE的吧!!!

也许做CE不久,不然Hive Based Registry不应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查的?
google一下看看

拿微软的PB的帮助文档查最方便了,里面讲得很清楚

网友:
自从Windows CE 4.0之后,Windows CE提供了基于Hive的注册表。基于Hive的注册表把注册表数据存放在文件系统的文件上,这种文件被称作蜂箱Hive。这就意味着不再需要在系统断电和启动时进行保存恢复注册表操作。
Hive是注册表中的一组键,子键和值。Hive是文件系统上表现为单个文件。Windows CE中有三种Hive。
类型              文件                        描述
Boot hive       ROM中的Boot.hv      HKEY_LOCAL_MACHINE, HKEY_CLASSES_ROOT, HKEY_USERS中的所有数据。只在启动时使用。
System hive   由OEM决定              (通常是System.hv) HKEY_LOCAL_MACHINE, HKEY_CLASSES_ROOT, HKEY_USERS中的所有数据。包含设备范围内不随着用户改变而改变的数据。
User hive        User.hv                 HKEY_CURRENT_USER下的所有数据。 包含用户特有的设置,每个用户都有一个单独的User.hv。
基于Hive的注册表适用于对于有永久存储并且需要经常冷启动的设备。我们也可以看到,基于Hive的注册表把系统数据和用户数据分开存放,这就意味着基于Hive的注册表还提供多用户支持。对于每一个用户,可以提供不同的User.hv,当用户登录时加载相应的User.hv,从而达到多用户目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320810100bc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