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驱动如何实现多次加载

楼主:
问题如下:
    用两个应用程序要同时调用同一个流驱动,但是一个应用程序打开驱动后,另外一个程序是无法打开和加载这个驱动的,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改注册表 变一个设备名 调用同样的DLL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但如果我想还是用同样的设备名可不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名了,不然I2C那样几个设备复用的驱动咋整。
CreateFile时有个参数要写OPEN_EXISTING。
        ghI2C =  CreateFile(L"I2C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但如果我想还是用同样的设备名可不可以?

我理解错了 我以为你有两个同样的物理设备呢

操作同一个设备,注意设置临界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名了,不然I2C那样几个设备复用的驱动咋整。
CreateFile时有个参数要写OPEN_EXISTING。
ghI2C =? CreateFile(L"I2C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回帖很快呀,谢谢两位。
但是我的驱动也是这样写的呀,为什么不能服用咧?
hFile = CreateFile(TEXT("ADC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NULL, OPEN_EXISTING, 0,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错了 我以为你有两个同样的物理设备呢

操作同一个设备,注意设置临界区

aaassd_cn
还是非常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写ADC的。我这里的ADC也是多路的,用CreateFile这样没问题,用IOControl带通道参数来读取各个通道。
是否有mutex之类的书写不当造成了冲突?

网友C:
ADC应该无所谓的,而且还分通道号,怕就怕是I2C,磁盘之类的东西,操作上有个流程不能打断,必须串行处理

Mutex用好了,不会出问题,这是非常成熟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怎么写ADC的。我这里的ADC也是多路的,用CreateFile这样没问题,用IOControl带通道参数来读取各个通道。
是否有mutex之类的书写不当造成了冲突?

我也是这样做的,用IOControl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现在的问题是要用CreateFile来打开ADC返回句柄,当一个应用程序打开后,其他的应用程序就不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名了,不然I2C那样几个设备复用的驱动咋整。
CreateFile时有个参数要写OPEN_EXISTING。
ghI2C =? CreateFile(L"I2C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NULL);

1.L"I2C1:",是啥意思,怎么用的是L,我用的是TEXT("ADC1:"), 二者有啥区别?
2.FILE_ATTRIBUTE_NORMAL是什么宏定义,具体有什么意思,我没有用到。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应该无所谓的,而且还分通道号,怕就怕是I2C,磁盘之类的东西,操作上有个流程不能打断,必须串行处理

Mutex用好了,不会出问题,这是非常成熟操作

还没用到Mutex,这个好像是互斥体,我的驱动里没有用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