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SQLite中操作blob类型的字段的问题

楼主:
这是我查到的资料
http://www.cppprog.com/2009/0108/43.html 已经存进图片了,现在做到这一步了,
“这时数据库当中已经有了一条包含BLOB字段的数据。接下来我们要读取这条数据:   1.  //选取该条数据
sqlite3_prepare(db, "select * from list;", -1, &stat, 0);
sqlite3_step(stat);
//得到纪录中的BLOB字段
const void * test = sqlite3_column_blob(stat, 1);
//得到字段中数据的长度
int size = sqlite3_column_bytes(stat, 1);
//拷贝该字段
sprintf(buffer2, "%s", test);”
请问 编译的时候 最后的buffer2未定义,有错误,我应该如何修改?我想把图片显示出来,应该显示到什么控件中吗?应该怎么显示出来啊?

大家帮忙看看!感激啊!!问题解决可以加 分~~
还是这个问题应该发到别的什么版?

网友:
错误很明显。
定义buffer2为char * 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ffer2 为定义,需要先定义。

buffer2 应该是一个字符指针类型的一个内存区域,可以使用数组,或者molloc一块内存。

这需要看你所读取的字符串的长度而定。

例如:

char buffer2[100];

char * buffer2;
buffer2 = (char *)molloc(100);

我这里假设最大长度是100

另外一个疑问,数据库里存的是图片的url还是图片数据?
如果是图片路径,那你可以用上面的方法读取,但还得你自己去下载图片并显示。

如果是图片数据,那你上面第9行的操作好像不太对

我是存的图片数据,请问第9行往后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