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控传感器,温控传感器分别给单片机1和0信号的电路图 ...

楼主(2010-05-06):
求光控传感器,温控传感器分别给单片机1和0信号的电路图!!~~~
毕业设计想做一个由光,温双控的开关。
由于对于日常常用器件的空白 希望前辈给一些硬件指点,求光控传感器,温控传感器分别给单片机1和0信号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感觉 楼主可以用 凌阳公司的传感器模组。
具体如下:
http://www.unsp.com/shop/product.aspx?id=143
传感器模组
详细说明:1.1 基本特性与参数指标
模组工作电压:3V~5.5V;
工作温度:0~60℃。
1.2 功能简介
主要供用户进行学习和简单设计,功能如下:
可以测量温度;
可以测量光线状况;
可以进行障碍检测;
可以接收来自遥控器的信号;
可以模拟简易遥控器。
记得去下载配套的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
光控电路,和温控电路,网上一堆资料。别说搞个mcu上去,就算没有mcu都能搞定的。大部分都是用可控硅实现驱动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