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高分求助!急!】在WinCE编写了个程序,但是程序一运 ...

楼主(2010-05-06):
【高分求助!急!】在WinCE编写了个程序,但是程序一运行就弹出“Crash”窗口,提示说:“Unexpected program failure...
在WinCE编写了个程序,但是程序一运行就弹出“Crash”窗口,提示说:“Unexpected program failure. Please send "crash.txt"to the
developers. Program will now exit.”
这会是什么错误?找了半天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郁闷~~~~ 急
failure
程序
郁闷
原因
WindowCE

网友A:
这是将TCPMP移植到CE6.0上必然遇到的问题

网友B:
我电脑黑屏了,求达人支招
——————————————————————————
多类似
你这种描述 神仙也救不了你

网友C:
我用的是WinCE5.0,程序在PC机上和模拟器上运行正常,但在WinCE5.0上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