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解: wince下exe和调用的dll都用到cedit, 则显示不出来

楼主:
高分求解
exe程序中在OnInitDialog里动态创建两个edit,其中一个通过dll导出函数创建,一个自行创建。
结果发现两个edit无法同时显示,如果把红色部分(自行创建的)注释掉,则通过dll创建的edit
则可以正常显示。
BOOL CTestDlg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CREATEMYEDIT funPtr;
        CWnd *ptr;
        engineDll = LoadLibrary(L"testdll.dll");
        funPtr = (CREATEMYEDIT)GetProcAddress(engineDll, L"CreateMyEdit");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myEdit.Create(WS_CHILD|WS_VISIBLE|WS_TABSTOP, CRect(0, 0, 100, 20), this, IDC_EDIT);
        funPtr(WS_CHILD|WS_VISIBLE|WS_TABSTOP, CRect(0, 30, 100, 50), this, IDC_MYWND);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dll中函数如下
CWnd *CreateMyEdit(DWORD dwStyle, const RECT& rect, CWnd* pParentWnd, UINT nID)
{
        AFX_MANAGE_STATE(AfxGetStaticModuleState());
        CEdit *myWnd;
        myWnd = new CEdit;
        myWnd->Create(dwStyle, rect, pParentWnd, nID);
        return myWnd;
}

网友:
把两个edit放在不同的地方创建看怎么样,看是不是因为它们之间互相干扰

网友:
只要在同一个dlg中就会如此,哪怕是在不同窗口中。但win32上ok.
wince上不知道有什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