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 下 触笔长点屏幕笔头会出现一个圈,怎么关掉啊?

楼主:
CE 下 触笔长点屏幕笔头会出现一个圈,怎么关掉啊?
我想在我的MFC程序中关掉它,怎么办啊??

网友A:
系统定制的时候可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定制的时候可以去掉。

哪里,我也想弄弄,不过这个即使弄没有了也没有意义。

网友:
不知道用MFC怎么关它,但定制的时候只要把Aygshell组件去掉就可以

网友:
只在定制时去掉的,没试过在应用里去除。能实现吗?应该也是注册表选项吧。

网友:
如果是注册表的,那就可以在定制的时候把加了的和没加的对比一下有什么区别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那一个长圈是类似时间的。
等那个圈完整了的话,他那就会显示出右键菜单。
去掉的话也不是太好吧,不过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应该很有意思。嘎嘎。。。

网友:
是啊,好像出现圈的时候,会影响焦点。弄得我的程序的按钮的显示出问题(按钮要根据状态换图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