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4.2开发环境问题

楼主:
现在用的vs2008做XP程序,买了昆仑通态的一体机,不想用昆仑通态的的那个东西,

软硬件环境 三星arm920,winCE4.2

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编程环境啊?谢谢

f33

网友:
不怎么改动,都用现成的,只是编程环境

网友:
我现在用 VS2005 + CE5.0

网友:
VS2005貌似不支持CE4.2,可用EVC+ce4.2

网友:
vs2005+pb5.0

网友:
PB4.2用于内核级别的开发,EVC则用于开发上层应用程序;由于EVC++基本和VC++类似,因此基于VC++框架的程序可以很容易的移植到EVC下;VC++.net 2005基于MFC框架也可以开发wince4.2程序的。

网友:
6楼怎么操作?

网友:
如果楼主要定制内核,只能使用PB
如果开发应用程序,可以使用VS2005+WinCE6.0 SDK
如果楼主已经安装VS2005,那么再装一个PB插件和WinCE6.0就可以同时干上面的两个事情了,详见MSDN

网友:
装的是vs2008sp1啊

网友:
WinCE6.0 SDK 的软件可以在Windows Mobile4.2上跑?那WinCE5.0 SDK是不是更好?

网友:
不用定制内核,就作为上位机通过串口读取数据,硬件是现成的一体机

网友:
那用EVC或者VS.NET2005就可以了,至于SDK,是和硬件平台相关的,可以通过PB导出(一般的开发板都会提供一份内核和一份SDK,如果有BSP,可以自己用PB定制内核并导出SDK),安装后,用EVC或者VS.NET建立工程,就可以选择该SDK,编译后即可在目标机上运行!

网友:
EVC4.0+Sp4
我们做CE5 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