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E5.0 +S3C2440中摄像头预览时图像旋转90度的技术疑问

楼主:
基于WinCE5.0 +S3C2440中摄像头预览时图像旋转90度的技术疑问

使用wince 5.0 的2440 BSP和130w OV9650 camera 摄像头模块,由于LCD需要旋转90度的应用同时想在摄像头预览时也和LCD一致旋转90度【2440中的camera部分,对图像是可以实现X,y轴和180度的旋转这三种旋转方式】,请问各位高人有啥好方法?

网友:
如果能像LCD旋转那样,以90度为单位,可以旋转90度,180度和270度及360度,那就更好了!

网友:
其实有个好方法,直接把LCD改成是竖屏【现在用的是横屏的】的不就好了么?

呵呵,不过这个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直接刷屏的,难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应用程序用什么写的,若用directshow 的话,加一个 transform filter ,在里面实现旋转90度。还有,其算法要与你输出的格式对应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应用程序用什么写的,若用directshow 的话,加一个 transform filter ,在里面实现旋转90度。还有,其算法要与你输出的格式对应起来。

directshow,我也想用,但是用了程序测试,WinCE5.0的对一些directshow的组件不支持
所以阿,也还在找方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