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C端往ARM板上传输视频avi格式的疑问

楼主: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做一个从PC端传输视频文件(avi格式)到ARM板的项目。
    现在如果我把视频文件传进了ARM,试问一下我怎么能让视频文件自动播放。
    我是新手,对于这些事有点迷茫……
    我播放的AVI格式视频文件是要在那种34寸液晶屏上显示,请问一下用QT播放这个视频文件现实吗?????
    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ARM上用什么操作系统啊,接受数据完成之后不能调用播放器吗?

网友B:
貌似广告机,以前搞MP4的时候,是这样的,开机,跳过主界面,直接进入视频播放模块,然后直接搜索枚举视频文件,有,则播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上用什么操作系统啊,接受数据完成之后不能调用播放器吗?

Linux系统,应该不能把,现在还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广告机,以前搞MP4的时候,是这样的,开机,跳过主界面,直接进入视频播放模块,然后直接搜索枚举视频文件,有,则播放

谢谢大哥,给我提供了很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