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2440的SD卡升级实现方法

楼主:
/************************************************************************/
/*        Copyright(c)  ?, ?                                                                                                    */
/*        Created By ztg                                                                                                    */
/*        File:        efDlg.cpp                                                                                                    */
/*        Ver:        1.0.1                                                                                                    */
/*        Project:                                                                                                    */
/*        Description:                                                                                                    */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ef.h"
#include "ef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endif
volatile NANDreg *s2440NAND = (NANDreg *)NAND_BASE;
volatile CLKPWRreg *s2440CLKPWR = (CLKPWRreg *)CLKPWR_BASE;

//#define        NFChipEn()                (s2440NAND->rNFCONT &= ~(1<<1))
#define        EnNandFlash()        (s2440NAND->rNFCONT |= 1)
#define        DsNandFlash()        (s2440NAND->rNFCONT &= ~1)
#define        NFChipEn()                (s2440NAND->rNFCONT &= ~(1<<1))
#define        NFChipDs()                (s2440NAND->rNFCONT |= (1<<1))
#define        InitEcc()                (s2440NAND->rNFCONT |= (1<<4))
#define        MEccUnlock()        (s2440NAND->rNFCONT &= ~(1<<5))
#define        MEccLock()                (s2440NAND->rNFCONT |= (1<<5))
#define        SEccUnlock()        (s2440NAND->rNFCONT &= ~(1<<6))
#define        SEccLock()                (s2440NAND->rNFCONT |= (1<<6))

//#define        WrNFDat8(dat)        (s2440NAND->rNFDATA = (dat))//rNFDATA8
#define        WrNFDat8(dat)        (s2440NAND->rNFDATA8 = (dat))
//#define        WrNFDat32(dat)        (s2440NAND->rNFDATA = (dat))
//#define        RdNFDat8()                (s2440NAND->rNFDATA)        //byte access//rNFDATA8
#define        RdNFDat8()                (s2440NAND->rNFDATA8)        //byte access
//#define        RdNFDat32()                (s2440NAND->rNFDATA)        //word access

#define        WrNFCmd(cmd)        (s2440NAND->rNFCMMD = (cmd))
#define        WrNFAddr(addr)        (s2440NAND->rNFADDR = (addr))
#define        WrNFDat(dat)        WrNFDat8(dat)
#define        RdNFDat()                RdNFDat8()        //for 8 bit nand flash, use byte access

#define        RdNFMEcc()                (s2440NAND->rNFMECC0)        //for 8 bit nand flash, only use NFMECC0
#define        RdNFSEcc()                (s2440NAND->rNFSECC)        //for 8 bit nand flash, only use low 16 bits

#define        RdNFStat()                (s2440NAND->rNFSTAT)
#define        NFIsBusy()                (!(s2440NAND->rNFSTAT&1))
#define        NFIsReady()                (s2440NAND->rNFSTAT&1)

#define        READCMD0        0
#define        READCMD1        1
#define        READCMD2        0x50
#define        ERASECMD0        0x60
#define        ERASECMD1        0xd0
#define        PROGCMD0        0x80
#define        PROGCMD1        0x10
#define        QUERYCMD        0x70
#define        RdIDCMD                0x90

static U16 NandAddr;
// CefDlg 对话框

CefDlg::Cef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efDlg::IDD, pParent)
{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ef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

BEGIN_MESSAGE_MAP(CefDlg, CDialog)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ON_WM_SIZE()
#endif
        //}}AFX_MSG_MAP
        ON_BN_CLICKED(IDC_UpData, &CefDlg::OnBnClickedUpdata)
        ON_BN_CLICKED(IDC_BUTTON1, &CefDlg::OnBnClickedButton1)
        ON_BN_CLICKED(IDC_UpDateWINCE, &CefDlg::OnBnClickedUpdatewince)
        ON_BN_CLICKED(IDOK, &CefDlg::OnBnClickedOk)
        ON_BN_CLICKED(IDC_AUTO, &CefDlg::OnBnClickedAuto)
END_MESSAGE_MAP()

// CefDlg 消息处理程序
CProgressCtrl myCtrl;

BOOL Cef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设置此对话框的图标。当应用程序主窗口不是对话框时,框架将自动
        //  执行此操作
        SetIcon(m_hIcon, TRUE);                        // 设置大图标
        SetIcon(m_hIcon, FALSE);                // 设置小图标

        this->SetWindowPos(&CWnd::wndBottom, 0, 0, 315, 190,SWP_SHOWWINDOW);
        this->SetWindowText(_T("UpData"));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volatile NANDreg *s2440NAND = (NANDreg *)NAND_BASE;
    volatile CLKPWRreg *s2440CLKPWR = (CLKPWRreg *)CLKPWR_BASE;
        s2440NAND = (volatile NANDreg *)VirtualAlloc(0, sizeof(NAND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s2440CLKPWR = (volatile CLKPWRreg *)VirtualAlloc(0, sizeof(CLKPWRreg), 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nitNandFlash(1);
        //VirtualFree((PVOID) s2440NAND, 0, MEM_RELEASE);
        //VirtualFree((PVOID) s2440CLKPWR, 0, MEM_RELEASE);

        myCtrl.Create(WS_CHILD|WS_VISIBLE,CRect(10,90,303,110),this,1);

        // TODO: 在此添加额外的初始化代码

        return TRUE;  // 除非将焦点设置到控件,否则返回 TRUE
}

#if defined(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 !defined(WIN32_PLATFORM_WFSP)
void CefDlg::OnSize(UINT /*nType*/, int /*cx*/, int /*cy*/)
{
        DRA::RelayoutDialog(
                AfxGetInstanceHandle(),
                this->m_hWnd,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EF_DIALOG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EF_DIALOG));
}
#endif
int pri=1;
void CefDlg::OnBnClickedButton1()//update bootloader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WrFileToNF(0);
        s2440NAND->rNFCONT &= ~1;                //disable nand flash interface
        AfxMessageBox(L"UpDate BootLoader Ok");
        myCtrl.SetPos(0);
}
void CefDlg::OnBnClickedUpdatewince()//update wince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WrFileToNF(1);
        s2440NAND->rNFCONT &= ~1;                //disable nand flash interface
        AfxMessageBox(L"UpDate Wince Ok");
        myCtrl.SetPos(0);

}

void CefDlg::OnBnClickedUpdata()//update logo
{
        WrFileToNF(2);
        s2440NAND->rNFCONT &= ~1;                //disable nand flash interface
        AfxMessageBox(L"UpDate Logo Ok");
        myCtrl.SetPos(0);

}

/************************************************************/
static int have_nandflash;
void InitNandFlash(int info)
{
        U32 i;
        //RETAILMSG(1, (_T("SALCD2: DisplayInit: can't open '%s'\r\n"), gszBaseInstance));
        //RETAILMSG(1, (_T("NandFlash Init+\r\n")));
        InitNandCfg();

        i = ReadChipId();//Read chip id = ec76

        //if(info)
        //RETAILMSG(1, (_T("Read chip id = %x\n"), i));

        if((i==0x9873)||(i==0xec75))
                NandAddr = 0;
        else if(i==0xec76)
                NandAddr = 1;
        else {
                if(info)
                        //puts("Chip id error!!!\n");
                have_nandflash = 0;
                return;
        }
        have_nandflash = 1;
        //if(info)
                //RETAILMSG(1, (_T("Nand flash status = %x\n"), ReadStatus()));

}

static void InitNandCfg(void)
{
        s2440CLKPWR->rCLKCON |= (1<<4);
        s2440NAND->rNFCONF = (0<<12)|(6<<8)|(0<<4)|(0<<0);
        s2440NAND->rNFCONT =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2440NAND->rNFSTAT = 0;

}

static U32 ReadChipId(void)
{
        U32 id;

        NFChipEn();
        WrNFCmd(RdIDCMD);
        WrNFAddr(0);
        while(NFIsBusy());
        id  = RdNFDat()<<8;
        id |= RdNFDat();
        NFChipDs();
        return id;

}

static U16 ReadStatus(void)
{
        U16 stat;

        NFChipEn();
        WrNFCmd(QUERYCMD);
        stat = RdNFDat();
        NFChipDs();

        return stat;
}

//0xAEC00000
U32 downloadAddress=0xAE200000, downloadFileSize=0x0;//(B0000000-AE00000=2000000~~~32M)
static U32 StartPage1;
static U32        BlockCnt;

static int NandSelPart(int update)
{
//        U16 i, max_sel;
        struct Partition *ptr = NandPart;
if(0==update)
        {
        //printf("Write to nand flash part_3: offset 0x%-8x, size 0x%-8x [%s]\n", ptr->offset, ptr->size, ptr->name);
        StartPage1 = NandPart[0].offset>>9;
        BlockCnt  = NandPart[0].size>>14;
        return 0;
    }
if(1==update)
        {
                ptr+=1;
                //printf("Write to nand flash part_3: offset 0x%-8x, size 0x%-8x [%s]\n", ptr->offset, ptr->size, ptr->name);
                StartPage1 = NandPart[1].offset>>9;
                BlockCnt  = NandPart[1].size>>14;
                return 1;
        }

if(2==update)
{
        ptr+=3;
        //printf("Write to nand flash part_3: offset 0x%-8x, size 0x%-8x [%s]\n", ptr->offset, ptr->size, ptr->name);
        StartPage1 = NandPart[3].offset>>9;
        BlockCnt  = NandPart[3].size>>14;
        return 3;
}

        return -1;
}

网友:
//update:0--Update bootloader
//update:1--Update WINCE
//update:2--Update LOGO
void WrFileToNF(int update)
{

        int nf_part, i ,size, skip_blks;
        int retval;
        U32 ram_addr;
        char cpath[80];
        char*  szFilePath;

        nf_part = NandSelPart(update);
        if(nf_part<0)
                return;

        if(0==update)
                {
                szFilePath = "\\SDMEM\\UpData\\Uboot.bin\0";
            myCtrl.SetRange(1,10);
                }
    if(1==update)
            {
                szFilePath = "\\SDMEM\\UpData\\NK.nb0\0";
            myCtrl.SetRange(1,293);
            }
        if(2==update)
                {
            szFilePath = "\\SDMEM\\UpData\\LOGO480234.bin\0";
            myCtrl.SetRange(1,10);
                }
        //downloadFileSize=NandPart[nf_part].size -= 32<<9;;
        downloadFileSize=NandPart[nf_part].size -= 32<<9;;

        strcpy(cpath,szFilePath);
        FILE * fp1;
        fp1  = fopen(cpath, "rb" );
        if(!fp1)
                {
            //printf("fopen flase[%x]\n",fp1);
                AfxMessageBox(L"fopen flase");
                return;
                }
        retval = fread((void*)downloadAddress, 1 , downloadFileSize, fp1);
        fclose(fp1);

                if(downloadFileSize>NandPart[nf_part].size) {
                        //puts("Download file size is more large than selected partition size!!!\n");
                        ;//return;
                }
        //printf("Now write nand flash page 0x%x from ram address 0x%x, filesize = %d\n", StartPage1, downloadAddress, downloadFileSize);
        skip_blks = 0;
        ram_addr = downloadAddress;
        size = downloadFileSize;//0x187b6e0;//
    //printf("size=[%d],part[%d]\n",size,nf_part);

        for(i=0; size>0; )        {
                if(!(i&0x1f)) {
                        if(EraseBlock(i+StartPage1)) {
                                NandPart[nf_part].size -= 32<<9;        //partition available size - 1 block size
                                if(downloadFileSize>NandPart[nf_part].size) {
                                        //puts("Program nand flash fail\n");
                                        ;//return;
                                }
                                MarkBadBlk(i+StartPage1);
                                skip_blks++;
                                i += 32;
                                continue;
                        }
                }
                //*
                if(WritePage(i+StartPage1, (U8 *)ram_addr)) {
                        ram_addr -= (i&0x1f)<<9;
                        size += (i&0x1f)<<9;
                        i &= ~0x1f;
                        NandPart[nf_part].size -= 32<<9;        //partition available size - 1 block size
                        if(downloadFileSize>NandPart[nf_part].size) {
                                //puts("Program nand flash fail\n");
                                ;//return;
                        }
                        MarkBadBlk(i+StartPage1);
                        skip_blks++;
                        i += 32;
                        continue;
                }
                //*/
                ram_addr += 512;
                size -= 512;
                i++;
        }

        //puts("Program nand flash partition success\n");
        //if(skip_blks)
                //printf("Skiped %d bad block(s)\n", skip_blks);
}

static U32 EraseBlock(U32 addr)
{

        U8 stat;
        //printf("EraseBlock+\n");

        addr &= ~0x1f;

        NFChipEn();
        WrNFCmd(ERASECMD0);
        WrNFAddr(addr);
        WrNFAddr(addr>>8);
        if(NandAddr)
                WrNFAddr(addr>>16);
        WrNFCmd(ERASECMD1);
        stat = WaitNFBusy();
        NFChipDs();
        //putch(".");
        //printf(".");
                pri++;
        if(pri>290)pri=1;
                {
                        myCtrl.SetPos(pri);
                        //Sleep(10);
                }
        //printf("Erase block 0x%x %s\n", addr, stat?"fail":"ok");
        //printf("EraseBlock-\n");
        return stat;

}

static U32 WaitNFBusy(void)        // R/B 未接好?
{
        U8 stat;

        WrNFCmd(QUERYCMD);
        do {
                stat = RdNFDat();
                //printf("%x\n", stat);
        }while(!(stat&0x40));
        WrNFCmd(READCMD0);
        return stat&1;
}

static U32 WritePage(U32 addr, U8 *buf)
{
        U32 i, mecc;
        U8 stat, tmp[7];
        //volatile NANDreg *s2440NAND= (NANDreg *)NAND_BASE; ;
        //printf("WritePage+\n");
        NFChipEn();
        WrNFCmd(PROGCMD0);
        WrNFAddr(0);
        WrNFAddr(addr);
        WrNFAddr(addr>>8);
        //printf("WritePage+1\n");
        if(NandAddr)
                WrNFAddr(addr>>16);
        InitEcc();        //reset mecc and secc
        MEccUnlock();
        //printf("WritePage+2\n");
        for(i=0; i<512; i++)
                WrNFDat((U32)buf);
        MEccLock();
        mecc = RdNFMEcc();

        tmp[0] = mecc&0xff;
    tmp[1] = (mecc>>8)&0xff;
    tmp[2] = (mecc>>16)&0xff;
    tmp[3] = (mecc>>24)&0xff;
    tmp[5] = 0xff;        //mark good block
    //printf("WritePage+3\n");
    SEccUnlock();
        WrNFDat(tmp[0]);
        WrNFDat(tmp[1]);
        WrNFDat(tmp[2]);
        WrNFDat(tmp[3]);
        SEccLock();
        WrNFDat(tmp[4]);
        WrNFDat(tmp[5]);

        WrNFCmd(PROGCMD1);
        stat = WaitNFBusy();
        NFChipDs();

        if(stat)
                //printf("Write nand flash 0x%x fail\n", addr);
            AfxMessageBox(L"Write nand flash 0x%x fail");
        else {
                U8 RdDat[512];

                ReadPage(addr, RdDat);
                for(i=0; i<512; i++)
                        if(RdDat!=buf) {
                                //printf("Check data at page 0x%x, offset 0x%x fail\n", addr, i);
                                stat = 1;
                                break;
                        }
        }

        //printf("WritePage-\n");
        return stat;
}

//addr = page address
static void ReadPage(U32 addr, U8 *buf)
{
        U16 i;
        //printf("ReadPage+\n");

        NFChipEn();
        WrNFCmd(READCMD0);
        WrNFAddr(0);
        WrNFAddr(addr);
        WrNFAddr(addr>>8);
        if(NandAddr)
                WrNFAddr(addr>>16);
        InitEcc();
        WaitNFBusy();
        //printf("ReadPage++\n");
        for(i=0; i<512; i++)
                {
                buf =RdNFDat();
                }
        NFChipDs();
        //printf("ReadPage-");
}

static void MarkBadBlk(U32 addr)
{
        addr &= ~0x1f;

        NFChipEn();

        WrNFCmd(READCMD2);        //point to area c

        WrNFCmd(PROGCMD0);
        WrNFAddr(4);                //mark offset 4,5,6,7
        WrNFAddr(addr);
        WrNFAddr(addr>>8);
        if(NandAddr)
                WrNFAddr(addr>>16);
        WrNFDat(0);                        //mark with 0
        WrNFDat(0);
        WrNFDat(0);                        //mark with 0
        WrNFDat(0);
        WrNFCmd(PROGCMD1);
        WaitNFBusy();                //needn't check return status

        WrNFCmd(READCMD0);        //point to area a

        NFChipDs();
}

void CefDlg::OnBnClickedButton2()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

void CefDlg::OnBnClickedAuto()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WrFileToNF(0);
        myCtrl.SetPos(0);
        WrFileToNF(1);
        myCtrl.SetPos(0);
        WrFileToNF(2);
        VirtualFree((PVOID) s2440NAND, 0, MEM_RELEASE);
        VirtualFree((PVOID) s2440CLKPWR, 0, MEM_RELEASE);
        AfxMessageBox(L"UpDate  Ok");
        myCtrl.SetPos(0);
}

void CefDlg::OnBnClickedOk()
{
        // TODO: 在此添加控件通知处理程序代码
        OnOK();
}

网友A:
LZ不负责任的 丢了一堆代码,就走了...你很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负责任的 丢了一堆代码,就走了...你很忙吗?

同意,这么长的代码没谁有心情看,都搞不清是要问问题还是要分享成果,呵呵

网友:
貌似是分享成果的~~~~

网友:
啥年代了? 2440 ?

网友:
都好啦,我会认真看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