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传图片?ADS调试C和汇编混合编程 只显示反汇编内容 怎么按照C逐行调试

楼主:
就这么多分了
如题问题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知道告诉一声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错,ADS默认是按C源程序逐行调试的,且会在main()的开始处放一个断点.
如果你开始调试后走不到那里,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不能显示代码?
是ADS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程序路径不要有中文,remove target object后再编译执行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没错,ADS默认是按C源程序逐行调试的,且会在main()的开始处放一个断点.
如果你开始调试后走不到那里,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问题解决了!程序是从0x8000处开始执行是反汇编的初始化部分,会在main函数对应的反汇编语句处自动添加一个断点,所以只要点击run就会自动运行到main处,显示c程序代码开始逐行调试!
谢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
。。。。。。
原来是你还没执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