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evc4.0能否支持DirectX9.0??

楼主:
公司要我在WINCE下实现Direct3D应用,我以前没用过EVC4.0,但用过VC6.0。在EVC中我只加进头文件后就发生以下错误:
pogram Files\Microsoft DirectX 9.0 SDK (December 2004)\Include\d3dx9math.inl(1578) : error C2065: 'sqrtf' : undeclared identifier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DirectX 9.0 SDK (December 2004)\Include\d3dx9shape.h(196)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LPGLYPHMETRICSFLOAT'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DirectX 9.0 SDK (December 2004)\Include\d3dx9shape.h(207)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LPGLYPHMETRICSFLOAT'

而我去查EVC4.0的MSDN文件却能找到sqrtf的定义,而这里却说没有定义,这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将MSDN文件要求的头文件加进去

出现以上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是EVC4.0版本太低,支持不了DirectX9.0么??如果可以支持,如何设置??
期望你的回答!!!

网友:
不支持DX 9。0!

网友:
有什么解决方法啊??改用Visual Studio??
Viusul Studio如何搭建平台支持WINCE开发??

网友:
directx9.0好像就不能用在ce下,ce下有相应的d3d和directdraw等。

网友:
要看环境是否支持,不是加个头文件或换个开发工具就能解决的。

网友:
wince不支持D9。换DShow/DDraw。不过也别指望能实现太好的性能,因为平台中无硬件渲染模组。

网友:
我发现论坛误导的信息还是比较多的
wince5是dx6,dx9肯定不支持了
vs2005装好ce6或者ppc sdk包也可以开发ce程序,不过这个和dx无关
最后,dshow、ddraw的加速架构是存在的,性能和芯片或者外设相关。没有硬件加速或软件驱动没做支持的,性能才没有提升。

网友:
补充楼上的。
EVC4.0 + 包含dshow的SD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