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 第一次编译在sysgen阶段报错 求助!

楼主:
build.log中的内容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aveapi.res  1>nul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135'
Stop.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从来没有这回事。
楼主你应该先克隆,一个模拟器工程,去掉OAL之外的其他东西,编译一个NK出来,
总之这个方法比较好,你没有去看我博客的文档吗?我写了详细的流程的。
我没有出现这种错误,

good luck

网友A:
我选择的模版是 Small FootPrint Device 选择的BSP是Emulator Device
然后我就用 build and sysgen 这个命令,这个是整个系统第一次编译。
没多久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择的模版是 Small FootPrint Device 选择的BSP是Emulator Device
然后我就用 build and sysgen 这个命令,这个是整个系统第一次编译。
没多久就出现这个问题

哎呀,我们都是custom device,这个最好了一步步来啊。

网友A:
Small FootPrint Device
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把 那我回头换一下。看能跳过这个不
你用custom device,里边的组件是不是都不选择呢

网友:
选完后直接点fini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all FootPrint Device
这个应该是最小的把 那我回头换一下。看能跳过这个不
你用custom device,里边的组件是不是都不选择呢

当然不选了
第一步你是搞定OAL,你选别的组件上去肯定不通过了。
我博客有详细文档啊,

我第一次也是想整个工程一起编译,结果,嘿嘿,半路上发现不可行,立即想到了逐个击破的办法。

网友:
你那个上面就写了一句
编译了emnulator 的精简版本
呵呵我去试试先

网友A:
我用custom device 也编译通不过,同样的错误 选的是  emulator device,继续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custom device 也编译通不过,同样的错误 选的是? emulator device,继续求救

我博客里面也是参照了sunrain_hjb的做法,里面有他博客文章链接,你仔细看明白才开始做,
我觉得方法很重要,不然搞一周也启动不了内核就麻烦了。
嘿嘿,我上次就是如我博客所说,总共一周多点全部弄完了。

网友:
你好象没明白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所在
并不是选什么组件的问题,而是现在第一次编译都通不过,编译错误的地方不是我的OAL部分,而是CE6.0上的COMMON库里边的东西。现在都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一步,而是停留在你的那句
“一、先编译后模拟器的精简版本,”
后面怎么做是另外的。

网友:
你仔细看看我发的build.log的消息就可以明白了。我没有选择什么组件。

网友:
你是不是选了 build and sysgen?

我没有遇到你的错误,我是中文的,每次我都是选生成、重新生成工程。
没有你的问题哦。
那估计是PB坏了?你重来没有编译过正常的NK,
我编译模拟器的NK从来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都编译不出来,那估计安装有问题了、

有很多人出现莫名的问题。

网友A:
是啊 软件是昨天才安装好的,选择编译的也是 build and sysgen
今天是第一次编译,就出了这个问题。要是不行,又要重装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软件是昨天才安装好的,选择编译的也是 build and sysgen
今天是第一次编译,就出了这个问题。要是不行,又要重装了。晕

build and sysgen要慎用,我从来没有用过
编译很久,

没有必要。微软装上就有lib了
我们只要sysgen即可完成任务了。

网友:
build and sysgen要慎用,我从来没有用过

学习了,以前我开发4.2的时候 在那个书上看到,第一次编译的时候要用这个命令,
需要把微软的库重新编译一次。
所以我每次装软件后都会调用一次这个命令。。

网友:
我今天把CE6.0重装了,用sysgen 这个命令,发现问题还是一样存在...
还有什么建议没阿?

网友:
我以前也自己编译过coustomdevice但是没有过去。。最后就换成了PDA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楼主 liaifeilove 的回复:
build.log中的内容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aveapi.res? 1>nul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135'
Stop.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打开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makefile里有如下:

fulllibc \
。。。。:
    @echo Copying $@.*
    -@xcopy /I /D /Q $(SG_INPUT_LIB)\$@.* $(SG_OUTPUT_OAKLIB) > nul $(SG_XCOPYREDIRECT)

你这个错误就是xcopy的时候出错了,表示fulllibc.lib不存在
也就是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不存在, 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文件。
我懒得查fulllibc.lib是怎么生成的了,但WinCE的编译系统一般用下面3个流程:
1. 打开Build window, 跳到wince600\private\winceos,然后build -c。看是否生成
2. 如果没有,跳到wince600\public\common目录下面, 然后build -c,看是否生成。
3. 如果还没有, 就sysgen -p common preproc, 就应该可以会生成这个fulllibc.lib了
如果还没有,你再上来说,我再仔细查查这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liaifeilove 的回复:
build.log中的内容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aveapi.res? 1>nul

E:\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NMAKE /nologo E:\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DEBUG\0409\wldap32.res? 1>nul
Copying fulllibc.*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xcopy' : return code '0xc0000135'
Stop.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打开WINCE600\PUBLIC\COMMON\CESYSGEN\makefile里有如下:
C/C++ code
fulllibc \
。。。。:
    @echo Copying $@.*-@xcopy/I/D/Q $(SG_INPUT_LIB)\$@.* $(SG_OUTPUT_OAKLIB)> nul $(SG_XCOPYREDIRECT)
你这个错误就是xcopy的时候出错了,表示fulllibc.lib不存在
也就是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fulllibc.lib不存在, 你可以检查一下这个文件。
我懒得查fulllibc.lib是怎么生成的了,但WinCE的编译系统一般用下面3个流程:
1. 打开Build window, 跳到wince600\private\winceos,然后build -c。看是否生成
2. 如果没有,跳到wince600\public\common目录下面, 然后build -c,看是否生成。
3. 如果还没有, 就sysgen -p common preproc, 就应该可以会生成这个fulllibc.lib了
如果还没有,你再上来说,我再仔细查查这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

我查了下,这个文件不是编译出来的,应该是安装PB的时候copy的,看来你的重装下PB,或者找别人copy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找到了
是我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XCOPY这个工具不能用。
现在我已经把他修补好了
揭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