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休眠唤醒问题

楼主:
请教各路英雄:
    请问一下,WINCE 进入休眠后,会在
    OEMPowerOff
    函数等待用户唤醒,
    但是在软件里面有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事件产生唤醒的呢?
    比如 按键、UART、USB HOST、SD
    系统里面怎么样查得出是什么情况下产生唤醒的?

网友:
有寄存器可以用来判断是由什么事件唤醒的,可能叫WKUPSTAT
详细的你看下DATASHEET或者是BOOTLOADER的startup.s就知道了。

网友:
起一个线程 等PBT_TRANSITION或PBT_RESUME的notify

网友:
看下你 所用的处理器的软件技术手册,里面肯定有对唤醒资源的设置,以及获得唤醒源等 对应的寄存器。

比如PXA3XX系列,就有唤醒源设置寄存器:
Power Manager Wake-Up Enable Register(PWER)
以及唤醒源的状态寄存器:
Power Manager Wake-Up Status Register(PWSR)

当然还唤醒相关的其他寄存器,楼主找下手册看看,就明白。

网友:
晕死了,
我的 WINCE 休眠后马上又唤醒了
查看
唤醒源寄存器,发现没有唤醒源啊~!
奇怪咯~!~!~!

网友:
睡眠后立刻唤醒?

唤醒源中断没mask?

网友:
mark一下
以后要学习睡眠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