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 编译问题

楼主(2009-07-23):
wince 5.0 编译问题
我的BSP是广嵌提供的! 好像里面也有忧龙 代码的痕迹!(很乱)
我第一次用sysgen 是没问题的!
但在我改动了 BSP下的 工程代码后(比如kernel) ,用build current project 后 在 make IMAGE ! 编译虽然没有问题 !
但用DNW 下到板子上 ,直接RUn 会出现Dabort exceptio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问题
project
current
wince

网友A:
你改了什么?

网友B:
楼主这样表述不足以说明什么,可能性太多,、
比如启动地址(在DNW中设置不对啊)就会这样
当然其他的可能性也有很多。
所以刚开始要处处小心。

网友C:
改了LCD 初始部分 ! ----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DNW 地址:0x30200000
config.bib中:
ROMSTART=8C200000
ROMWIDTH=32
ROMSIZE=01e00000
因为,我第一次 sysgen 后 ,下到板子上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D:
问题好像得到解决了!
---------------
之前是编译完 选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再 make image
这次没有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