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指令调试GSM模块

楼主(2009-07-18):
用AT指令调试GSM模块
我现在在用串口调试助手V2.1.软件发AT 指令对GSM模块进行调试,发短信。但是总是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指点!!!
在连接好模块后
操作过程:
AT<回车>
显示:OK
AT+CMGF=0<回车>
显示:OK
AT+CMGS=18<回车>
显示:>
>
0891683108705505F011000D91683196650934F9000800024E20<回车>
显示: >
>
选择十六进制,输入1A
就显示错误。在软件中要用CTRL+Z结束。但是这个输入是撤回的意识。这样就会显示前输入的东西。这样怎么弄啊???
软件
东西
十六进制

网友A:
AT+CMGF=0 <回车>
是PDU码,你PDU码生成有问题吧
你是深圳的?

网友B:
0891683108705505F011000D91683185042233f6000801105FEB4E86FF0C00310032002000610062

这是你目标手机应该收到一条短信: 快了,12ab

网友C:
--try:
上面相同
AT+CMGS=31<回车>
>输入楼上的那个串
选择十六进制,输入1A

网友D(2018-07-09):
我是一样遇见这个问题,看了很多资料,乱碰! 等到返回 > 符号后, 我是输入 1a ,(小写) ,勾上使用 十六进制发送,单击发送,就可以了.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