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系统的PDA上 写usb摄像头驱动啊

楼主(2009-03-10):
如何在wince系统的PDA上 写usb摄像头驱动啊
要在wince 上面实现外置usb摄像头功能,如何才能实现
好多摄像头都没有提供wince下的驱动程序,是否要自己编写
思路要怎样?
wince
程序
如何
摄像头驱动
WindowCE

网友A:
外置?usb接口吗?
不管是内置还是外置,肯定都要自己写,除非这家能提供wince下的驱动。
至于如何写,就是驱动人员和应用人员的事情了。

网友B:
是的 mini-usb接口的
对于内置摄像头的话,一般wince的PDA厂家会提供他们的封装的API供调用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外置摄像头方面的话,是不是一定要厂方支持,还是自己就能写驱动了;
是不是要取决于摄像头厂方的芯片等硬件等方面的信息,才能实现在wince的驱动

网友C:
我们这里有驱动 http://www.cyansoft.com.cn/products/usbcam.htm
如果PDA带USB HOST或Mini-USB (USB OTG)A口,就可以。

网友D:
要支持外置USB摄像头,必须你的WINCE设备带有USB HOST接口(OTG也可以),而且提供MiniUSB-A/USB-A的转接线,这样USB的摄像头才能接入。
至于驱动,可以做到跟摄像头无关,至少大部分的USB摄像头的协议是一样的,可以做到“免驱”。这部分可以参考windows下相关驱动的开发经验。

网友E:
3楼,你好
我想请问你下假如摄像头不是ZC030X 型号的 也不是usb Video Class 标准
是不是就需要厂家的dll驱动库

网友:
是收费的。
不过有人说通过linux下的移植成功过的。
http://mxhaard.free.fr/spca50x/Download/oldrelease/
linux下的摄像头驱动。
这个网址要用代理好像才可以上的。

网友F:
补充一下,3楼是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