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基于TQ2440 BSP的3X7矩阵键盘实例

楼主:
基于TQ2440 BSP的3X7矩阵键盘实例

EINTDriver_3X7KB.cpp

请访问:
http://blog.mcuol.com/User/iwillbeback008/Article/38507_1.htm

但是里头有些疑问:

像手机那键盘,数字0的左边和右边的那个*号键和#号键,他们两的虚拟码(VK_)你知道是多少么?
还有那个屏幕下边,第一行的左边和右边那两个按键,有代表啥意思?,虚拟吗如何表示?

网友:
用Shilf+8和Shift+3模拟*和#键了,这个可行

网友:
真奇怪,怎么就没有人看呢?

网友:
我上次也是没有找到,不过仔细看0409标准应该是能找到的,下面哪两个是呢?
[code]{
    { /* 00                        */       0,     0 },
    { /* 01 VK_LBUTTON             */       0,     0 },
    { /* 02 VK_RBUTTON             */       0,     0 },
    { /* 03 VK_CANCEL              */   SC_E0,  0x46 },
    { /* 04 VK_MBUTTON             */       0,     0 },
    { /* 05                        */       0,     0 },
    { /* 06                        */       0,     0 },
    { /* 07                        */       0,     0 },
    { /* 08 VK_BACK                */       0,  0x0e },
    { /* 09 VK_TAB                 */       0,  0x0f },
    { /* 0A                        */       0,     0 },
    { /* 0B                        */       0,     0 },
    { /* 0C VK_CLEAR               */       0,  0x4c },
    { /* 0D VK_RETURN              */       0,  0x1c },
    { /* 0E                        */       0,     0 },
    { /* 0F                        */       0,     0 },
    { /* 10 VK_SHIFT               */       0,  0x2a },
    { /* 11 VK_CONTROL             */       0,  0x1d },
    { /* 12 VK_MENU                */       0,  0x38 },
    { /* 13 VK_PAUSE               */ SC_E11D,  0x45 },
    { /* 14 VK_CAPITAL             */       0,  0x3a },
    { /* 15 VK_HANGUL              */       0,  0x72 }, // Windows CE -- for RDP
    { /* 16                        */       0,     0 },
    { /* 17 VK_JUNJA               */       0,     0 },
    { /* 18 VK_FINAL               */       0,     0 },
    { /* 19 VK_HANJA               */       0,  0x71 }, // Windows CE -- for RDP (duplicated by E9 below)
    { /* 1A                        */       0,     0 },
    { /* 1B VK_ESCAPE              */       0,  0x01 },
    { /* 1C VK_CONVERT             */       0,  0x79 }, // Windows CE -- for RDP
    { /* 1D VK_NOCONVERT           */       0,  0x7b }, // Windows CE -- for RDP (duplicated by EB below)
    { /* 1E                        */       0,     0 },
    { /* 1F                        */       0,     0 },
    { /* 20 VK_SPACE               */       0,  0x39 },
    { /* 21 VK_PRIOR               */   SC_E0,  0x49 },
    { /* 22 VK_NEXT                */   SC_E0,  0x51 },
    { /* 23 VK_END                 */   SC_E0,  0x4f },
    { /* 24 VK_HOME                */   SC_E0,  0x47 },
    { /* 25 VK_LEFT                */   SC_E0,  0x4b },
    { /* 26 VK_UP                  */   SC_E0,  0x48 },
    { /* 27 VK_RIGHT               */   SC_E0,  0x4d },
    { /* 28 VK_DOWN                */   SC_E0,  0x50 },
    { /* 29 VK_SELECT              */       0,     0 },
    { /* 2A VK_PRINT               */       0,     0 },
    { /* 2B VK_EXECUTE             */       0,     0 },
    { /* 2C VK_SNAPSHOT            */   SC_E0,  0x37 },
    { /* 2D VK_INSERT              */   SC_E0,  0x52 },
    { /* 2E VK_DELETE              */   SC_E0,  0x53 },
    { /* 2F VK_HELP                */       0,  0x63 },
    { /* 30 '0'                    */       0,  0x0b },
    { /* 31 '1'                    */       0,  0x02 },
    { /* 32 '2'                    */       0,  0x03 },
    { /* 33 '3'                    */       0,  0x04 },
    { /* 34 '4'                    */       0,  0x05 },
    { /* 35 '5'                    */       0,  0x06 },
    { /* 36 '6'                    */       0,  0x07 },
    { /* 37 '7'                    */       0,  0x08 },
    { /* 38 '8'                    */       0,  0x09 },
    { /* 39 '9'                    */       0,  0x0a },
    { /* 3A                        */       0,     0 },
    { /* 3B                        */       0,     0 },
    { /* 3C                        */       0,     0 },
    { /* 3D                        */       0,     0 },
    { /* 3E                        */       0,     0 },
    { /* 3F                        */       0,     0 },
    { /* 40                        */       0,     0 },
    { /* 41 'A'                    */       0,  0x1e },
    { /* 42 'B'                    */       0,  0x30 },
    { /* 43 'C'                    */       0,  0x2e },
    { /* 44 'D'                    */       0,  0x20 },
    { /* 45 'E'                    */       0,  0x12 },
    { /* 46 'F'                    */       0,  0x21 },
    { /* 47 'G'                    */       0,  0x22 },
    { /* 48 'H'                    */       0,  0x23 },
    { /* 49 'I'                    */       0,  0x17 },
    { /* 4A 'J'                    */       0,  0x24 },
    { /* 4B 'K'                    */       0,  0x25 },
    { /* 4C 'L'                    */       0,  0x26 },
    { /* 4D 'M'                    */       0,  0x32 },
    { /* 4E 'N'                    */       0,  0x31 },
    { /* 4F 'O'                    */       0,  0x18 },
    { /* 50 'P'                    */       0,  0x19 },
    { /* 51 'Q'                    */       0,  0x10 },
    { /* 52 'R'                    */       0,  0x13 },
    { /* 53 'S'                    */       0,  0x1f },
    { /* 54 'T'                    */       0,  0x14 },
    { /* 55 'U'                    */       0,  0x16 },
    { /* 56 'V'                    */       0,  0x2f },
    { /* 57 'W'                    */       0,  0x11 },
    { /* 58 'X'                    */       0,  0x2d },
    { /* 59 'Y'                    */       0,  0x15 },
    { /* 5A 'Z'                    */       0,  0x2c },
    { /* 5B VK_LWIN                */   SC_E0,  0x5b },
    { /* 5C VK_RWIN                */   SC_E0,  0x5c },
    { /* 5D VK_APPS                */   SC_E0,  0x5d },
    { /* 5E                        */       0,     0 },
    { /* 5F VK_SLEEP               */       0,     0 },
    { /* 60 VK_NUMPAD0             */       0,  0x52 },
    { /* 61 VK_NUMPAD1             */       0,  0x4f },
    { /* 62 VK_NUMPAD2             */       0,  0x50 },
    { /* 63 VK_NUMPAD3             */       0,  0x51 },
    { /* 64 VK_NUMPAD4             */       0,  0x4b },
    { /* 65 VK_NUMPAD5             */       0,  0x4c },
    { /* 66 VK_NUMPAD6             */       0,  0x4d },
    { /* 67 VK_NUMPAD7             */       0,  0x47 },
    { /* 68 VK_NUMPAD8             */       0,  0x48 },
    { /* 69 VK_NUMPAD9             */       0,  0x49 },
    { /* 6A VK_MULTIPLY            */       0,  0x37 },
    { /* 6B VK_ADD                 */       0,  0x4e },
    { /* 6C VK_SEPARATOR           */       0,     0 },
    { /* 6D VK_SUBTRACT            */       0,  0x4a },
    { /* 6E VK_DECIMAL             */       0,  0x53 },
    { /* 6F VK_DIVIDE              */   SC_E0,  0x35 },
    { /* 70 VK_F1                  */       0,  0x3b },
    { /* 71 VK_F2                  */       0,  0x3c },
    { /* 72 VK_F3                  */       0,  0x3d },
    { /* 73 VK_F4                  */       0,  0x3e },
    { /* 74 VK_F5                  */       0,  0x3f },
    { /* 75 VK_F6                  */       0,  0x40 },
    { /* 76 VK_F7                  */       0,  0x41 },
    { /* 77 VK_F8                  */       0,  0x42 },
    { /* 78 VK_F9                  */       0,  0x43 },
    { /* 79 VK_F10                 */       0,  0x44 },
    { /* 7A VK_F11                 */       0,  0x57 },
    { /* 7B VK_F12                 */       0,  0x58 },
    { /* 7C VK_F13                 */       0,  0x64 },
    { /* 7D VK_F14                 */       0,  0x65 },
    { /* 7E VK_F15                 */       0,  0x66 },
    { /* 7F VK_F16                 */       0,  0x67 },
    { /* 80 VK_F17                 */       0,  0x68 },
    { /* 81 VK_F18                 */       0,  0x69 },
    { /* 82 VK_F19                 */       0,  0x6a },
    { /* 83 VK_F20                 */       0,  0x6b },
    { /* 84 VK_F21                 */       0,  0x6c },
    { /* 85 VK_F22                 */       0,  0x6d },
    { /* 86 VK_F23                 */       0,  0x6e },
    code]

网友:
从新贴:

{
    { /* 00                        */       0,     0 },
    { /* 01 VK_LBUTTON             */       0,     0 },
    { /* 02 VK_RBUTTON             */       0,     0 },
    { /* 03 VK_CANCEL              */   SC_E0,  0x46 },
    { /* 04 VK_MBUTTON             */       0,     0 },
    { /* 05                        */       0,     0 },
    { /* 06                        */       0,     0 },
    { /* 07                        */       0,     0 },
    { /* 08 VK_BACK                */       0,  0x0e },
    { /* 09 VK_TAB                 */       0,  0x0f },
    { /* 0A                        */       0,     0 },
    { /* 0B                        */       0,     0 },
    { /* 0C VK_CLEAR               */       0,  0x4c },
    { /* 0D VK_RETURN              */       0,  0x1c },
    { /* 0E                        */       0,     0 },
    { /* 0F                        */       0,     0 },
    { /* 10 VK_SHIFT               */       0,  0x2a },
    { /* 11 VK_CONTROL             */       0,  0x1d },
    { /* 12 VK_MENU                */       0,  0x38 },
    { /* 13 VK_PAUSE               */ SC_E11D,  0x45 },
    { /* 14 VK_CAPITAL             */       0,  0x3a },
    { /* 15 VK_HANGUL              */       0,  0x72 }, // Windows CE -- for RDP
    { /* 16                        */       0,     0 },
    { /* 17 VK_JUNJA               */       0,     0 },
    { /* 18 VK_FINAL               */       0,     0 },
    { /* 19 VK_HANJA               */       0,  0x71 }, // Windows CE -- for RDP (duplicated by E9 below)
    { /* 1A                        */       0,     0 },
    { /* 1B VK_ESCAPE              */       0,  0x01 },
    { /* 1C VK_CONVERT             */       0,  0x79 }, // Windows CE -- for RDP
    { /* 1D VK_NOCONVERT           */       0,  0x7b }, // Windows CE -- for RDP (duplicated by EB below)
    { /* 1E                        */       0,     0 },
    { /* 1F                        */       0,     0 },
    { /* 20 VK_SPACE               */       0,  0x39 },
    { /* 21 VK_PRIOR               */   SC_E0,  0x49 },
    { /* 22 VK_NEXT                */   SC_E0,  0x51 },
    { /* 23 VK_END                 */   SC_E0,  0x4f },
    { /* 24 VK_HOME                */   SC_E0,  0x47 },
    { /* 25 VK_LEFT                */   SC_E0,  0x4b },
    { /* 26 VK_UP                  */   SC_E0,  0x48 },
    { /* 27 VK_RIGHT               */   SC_E0,  0x4d },
    { /* 28 VK_DOWN                */   SC_E0,  0x50 },
    { /* 29 VK_SELECT              */       0,     0 },
    { /* 2A VK_PRINT               */       0,     0 },
    { /* 2B VK_EXECUTE             */       0,     0 },
    { /* 2C VK_SNAPSHOT            */   SC_E0,  0x37 },
    { /* 2D VK_INSERT              */   SC_E0,  0x52 },
    { /* 2E VK_DELETE              */   SC_E0,  0x53 },
    { /* 2F VK_HELP                */       0,  0x63 },
    { /* 30 '0'                    */       0,  0x0b },
    { /* 31 '1'                    */       0,  0x02 },
    { /* 32 '2'                    */       0,  0x03 },
    { /* 33 '3'                    */       0,  0x04 },
    { /* 34 '4'                    */       0,  0x05 },
    { /* 35 '5'                    */       0,  0x06 },
    { /* 36 '6'                    */       0,  0x07 },
    { /* 37 '7'                    */       0,  0x08 },
    { /* 38 '8'                    */       0,  0x09 },
    { /* 39 '9'                    */       0,  0x0a },
    { /* 3A                        */       0,     0 },
    { /* 3B                        */       0,     0 },
    { /* 3C                        */       0,     0 },
    { /* 3D                        */       0,     0 },
    { /* 3E                        */       0,     0 },
    { /* 3F                        */       0,     0 },
    { /* 40                        */       0,     0 },
    { /* 41 'A'                    */       0,  0x1e },
    { /* 42 'B'                    */       0,  0x30 },
    { /* 43 'C'                    */       0,  0x2e },
    { /* 44 'D'                    */       0,  0x20 },
    { /* 45 'E'                    */       0,  0x12 },
    { /* 46 'F'                    */       0,  0x21 },
    { /* 47 'G'                    */       0,  0x22 },
    { /* 48 'H'                    */       0,  0x23 },
    { /* 49 'I'                    */       0,  0x17 },
    { /* 4A 'J'                    */       0,  0x24 },
    { /* 4B 'K'                    */       0,  0x25 },
    { /* 4C 'L'                    */       0,  0x26 },
    { /* 4D 'M'                    */       0,  0x32 },
    { /* 4E 'N'                    */       0,  0x31 },
    { /* 4F 'O'                    */       0,  0x18 },
    { /* 50 'P'                    */       0,  0x19 },
    { /* 51 'Q'                    */       0,  0x10 },
    { /* 52 'R'                    */       0,  0x13 },
    { /* 53 'S'                    */       0,  0x1f },
    { /* 54 'T'                    */       0,  0x14 },
    { /* 55 'U'                    */       0,  0x16 },
    { /* 56 'V'                    */       0,  0x2f },
    { /* 57 'W'                    */       0,  0x11 },
    { /* 58 'X'                    */       0,  0x2d },
    { /* 59 'Y'                    */       0,  0x15 },
    { /* 5A 'Z'                    */       0,  0x2c },
    { /* 5B VK_LWIN                */   SC_E0,  0x5b },
    { /* 5C VK_RWIN                */   SC_E0,  0x5c },
    { /* 5D VK_APPS                */   SC_E0,  0x5d },
    { /* 5E                        */       0,     0 },
    { /* 5F VK_SLEEP               */       0,     0 },
    { /* 60 VK_NUMPAD0             */       0,  0x52 },
    { /* 61 VK_NUMPAD1             */       0,  0x4f },
    { /* 62 VK_NUMPAD2             */       0,  0x50 },
    { /* 63 VK_NUMPAD3             */       0,  0x51 },
    { /* 64 VK_NUMPAD4             */       0,  0x4b },
    { /* 65 VK_NUMPAD5             */       0,  0x4c },
    { /* 66 VK_NUMPAD6             */       0,  0x4d },
    { /* 67 VK_NUMPAD7             */       0,  0x47 },
    { /* 68 VK_NUMPAD8             */       0,  0x48 },
    { /* 69 VK_NUMPAD9             */       0,  0x49 },
    { /* 6A VK_MULTIPLY            */       0,  0x37 },
    { /* 6B VK_ADD                 */       0,  0x4e },
    { /* 6C VK_SEPARATOR           */       0,     0 },
    { /* 6D VK_SUBTRACT            */       0,  0x4a },
    { /* 6E VK_DECIMAL             */       0,  0x53 },
    { /* 6F VK_DIVIDE              */   SC_E0,  0x35 },
    { /* 70 VK_F1                  */       0,  0x3b },
    { /* 71 VK_F2                  */       0,  0x3c },
    { /* 72 VK_F3                  */       0,  0x3d },
    { /* 73 VK_F4                  */       0,  0x3e },
    { /* 74 VK_F5                  */       0,  0x3f },
    { /* 75 VK_F6                  */       0,  0x40 },
    { /* 76 VK_F7                  */       0,  0x41 },
    { /* 77 VK_F8                  */       0,  0x42 },
    { /* 78 VK_F9                  */       0,  0x43 },
    { /* 79 VK_F10                 */       0,  0x44 },
    { /* 7A VK_F11                 */       0,  0x57 },
    { /* 7B VK_F12                 */       0,  0x58 },
    { /* 7C VK_F13                 */       0,  0x64 },
    { /* 7D VK_F14                 */       0,  0x65 },
    { /* 7E VK_F15                 */       0,  0x66 },
    { /* 7F VK_F16                 */       0,  0x67 },
    { /* 80 VK_F17                 */       0,  0x68 },
    { /* 81 VK_F18                 */       0,  0x69 },
    { /* 82 VK_F19                 */       0,  0x6a },
    { /* 83 VK_F20                 */       0,  0x6b },
    { /* 84 VK_F21                 */       0,  0x6c },
    { /* 85 VK_F22                 */       0,  0x6d },
    { /* 86 VK_F23                 */       0,  0x6e },

网友:
{ /* 87 VK_F24                 */       0,  0x76 },
    { /* 88                        */       0,     0 },
    { /* 89                        */       0,     0 },
    { /* 8A                        */       0,     0 },
    { /* 8B                        */       0,     0 },
    { /* 8C                        */       0,     0 },
    { /* 8D                        */       0,     0 },
    { /* 8E                        */       0,     0 },
    { /* 8F                        */       0,     0 },
    { /* 90 VK_NUMLOCK             */       0,  0x45 },
    { /* 91 VK_SCROLL              */       0,  0x46 },
    { /* 92                        */       0,     0 },
    { /* 93                        */       0,     0 },
    { /* 94                        */       0,     0 },
    { /* 95                        */       0,     0 },
    { /* 96                        */       0,     0 },
    { /* 97                        */       0,     0 },
    { /* 98                        */       0,     0 },
    { /* 99                        */       0,     0 },
    { /* 9A                        */       0,     0 },
    { /* 9B                        */       0,     0 },
    { /* 9C                        */       0,     0 },
    { /* 9D                        */       0,     0 },
    { /* 9E                        */       0,     0 },
    { /* 9F                        */       0,     0 },
    { /* A0 VK_LSHIFT              */       0,  0x2a },
    { /* A1 VK_RSHIFT              */       0,  0x36 },
    { /* A2 VK_LCONTROL            */       0,  0x1d },
    { /* A3 VK_RCONTROL            */   SC_E0,  0x1d },
    { /* A4 VK_LMENU               */       0,  0x38 },
    { /* A5 VK_RMENU               */   SC_E0,  0x38 },
    { /* A6 VK_BROWSER_BACK        */   SC_E0,  0x6a },
    { /* A7 VK_BROWSER_FORWARD     */   SC_E0,  0x69 },
    { /* A8 VK_BROWSER_REFRESH     */   SC_E0,  0x67 },
    { /* A9 VK_BROWSER_STOP        */   SC_E0,  0x68 },
    { /* AA VK_BROWSER_SEARCH      */   SC_E0,  0x65 },
    { /* AB VK_BROWSER_FAVORITES   */   SC_E0,  0x66 },
    { /* AC VK_BROWSER_HOME        */   SC_E0,  0x32 },
    { /* AD VK_VOLUME_MUTE         */   SC_E0,  0x20 },
    { /* AE VK_VOLUME_DOWN         */   SC_E0,  0x2e },
    { /* AF VK_VOLUME_UP           */   SC_E0,  0x30 },
    { /* B0 VK_MEDIA_NEXT_TRACK    */   SC_E0,  0x19 },
    { /* B1 VK_MEDIA_PREV_TRACK    */   SC_E0,  0x10 },
    { /* B2 VK_MEDIA_STOP          */   SC_E0,  0x24 },
    { /* B3 VK_MEDIA_PLAY_PAUSE    */   SC_E0,  0x22 },
    { /* B4 VK_LAUNCH_MAIL         */   SC_E0,  0x6c },
    { /* B5 VK_LAUNCH_MEDIA_SELECT */   SC_E0,  0x6d },
    { /* B6 VK_LAUNCH_APP1         */   SC_E0,  0x6b },
    { /* B7 VK_LAUNCH_APP2         */   SC_E0,  0x21 },
    { /* B8                        */       0,     0 },
    { /* B9                        */       0,     0 },
    { /* BA VK_SEMICOLON           */       0,  0x27 },
    { /* BB VK_EQUAL               */       0,  0x0d },
    { /* BC VK_COMMA               */       0,  0x33 },
    { /* BD VK_HYPHEN              */       0,  0x0c },
    { /* BE VK_PERIOD              */       0,  0x34 },
    { /* BF VK_SLASH               */       0,  0x35 },
    { /* C0 VK_BACKQUOTE           */       0,  0x29 },
    { /* C1                        */       0,  0x73 },     // Windows CE mapping is 0 (duplicates E2)
    { /* C2                        */       0,  0x7e },     // Windows CE mapping is 0
    { /* C3                        */       0,     0 },
    { /* C4                        */       0,     0 },
    { /* C5                        */       0,     0 },
    { /* C6                        */       0,     0 },
    { /* C7                        */       0,     0 },
    { /* C8                        */       0,     0 },
    { /* C9                        */       0,     0 },
    { /* CA                        */       0,     0 },
    { /* CB                        */       0,     0 },
    { /* CC                        */       0,     0 },
    { /* CD                        */       0,     0 },
    { /* CE                        */       0,     0 },
    { /* CF                        */       0,     0 },
    { /* D0                        */       0,     0 },
    { /* D1                        */       0,     0 },
    { /* D2                        */       0,     0 },
    { /* D3                        */       0,     0 },
    { /* D4                        */       0,     0 },
    { /* D5                        */       0,     0 },
    { /* D6                        */       0,     0 },
    { /* D7                        */       0,     0 },
    { /* D8                        */       0,     0 },
    { /* D9                        */       0,     0 },
    { /* DA                        */       0,     0 },
    { /* DB VK_LBRACKET            */       0,  0x1a },
    { /* DC VK_BACKSLASH           */       0,  0x2b },
    { /* DD VK_RBRACKET            */       0,  0x1b },
    { /* DE VK_APOSTROPHE          */       0,  0x28 },
    { /* DF VK_OFF                 */   SC_E0,  0x5f },
    { /* E0                        */       0,     0 },
    { /* E1                        */       0,     0 },
    { /* E2 VK_OEM_102             */       0,  0x73 },     // Windows CE, XP is 0x56
    { /* E3                        */       0,     0 },
    { /* E4                        */       0,     0 },
    { /* E5 VK_PROCESSKEY          */       0,     0 },
    { /* E6                        */       0,     0 },
    { /* E7                        */       0,     0 },
    { /* E8                        */       0,     0 },
    { /* E9                        */       0,  0x71 },
    { /* EA                        */       0,  0x5c },
    { /* EB                        */       0,  0x7b },
    { /* EC                        */       0,     0 },
    { /* ED                        */       0,  0x6f },
    { /* EE                        */       0,  0x5a },
    { /* EF                        */       0,     0 },
    { /* F0 VK_DBE_ALPHANUMERIC    */       0,  0x7d },     // Windows CE -- for RDP
    { /* F1 VK_DBE_KATAKANA        */       0,  0x5b },
    { /* F2 VK_DBE_HIRAGANA        */       0,  0x70 },     // Windows CE -- for RDP
    { /* F3 VK_DBE_SBCSCHAR        */       0,  0x5f },
    { /* F4 VK_DBE_DBCSCHAR        */       0,     0 },
    { /* F5 VK_DBE_ROMAN           */       0,  0x5e },
    { /* F6 VK_ATTN                */       0,     0 },
    { /* F7 VK_CRSEL               */       0,     0 },
    { /* F8 VK_EXSEL               */       0,     0 },
    { /* F9 VK_EREOF               */       0,  0x5d },
    { /* FA VK_PLAY                */       0,     0 },
    { /* FB VK_ZOOM                */       0,  0x62 },
    { /* FC VK_NONAME              */       0,     0 },
    { /* FD VK_PA1                 */       0,     0 },
    { /* FE VK_OEM_CLEAR           */       0,     0 },
    { /* FF                        */       0,     0 },
}

网友A:
天嵌的问题来这里问吧:这是他们的官方论坛,还有人回帖的。。。
http://bbs.embedsky.net/forumdisplay.php?fid=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嵌的问题来这里问吧:这是他们的官方论坛,还有人回帖的。。。
http://bbs.embedsky.net/forumdisplay.php?fid=4

大家讨论一下也好阿

网友:
我学arm比较晚,呵呵,要是早的话我早就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