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T指令 收短信?

楼主:
用AT指令控制手机 读出短信
具体怎么操作
AT
OK
AT+CMGF=0
OK
然后我就不会了 at+cmgr at+cnmi AT+CSDH AT+CMGL 我都试验过 都错误啊

或者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Output = "AT+CMGF=0" + vbCr

那位大哥有完整代码????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关注!

网友:
AT的每个指令 文档上都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
月经贴了,呵呵呵

基本上就是做个PC串口通讯程序,然后按照指定格式给设备发个AT命令串就可以了。
串口通讯这块调windows的API吧,
大概就四步
1、打开串口用createfile
2、配置串口用setupcomm,setcommtimeouts,setcommstate,purgecomm
3、读写串口用readfile,writefile,
4、操作完了记得关闭串口,用closehandle
以上的自己可以查看一下MSDN,讲得很详细的也有例子。
然后就是AT命令的格式了,按我的经验,不同的平台格式会有少许出入,特别是PDU模式的。
一下给你举例一下
本例说明如何通过AT命令发送短消息。

步骤 1 设置短消息格式,1-文本模式。

AT+CMGF=1

OK

步骤 2 设置TE字符集,“IRA”。

AT+CSCS="IRA"

OK

步骤 3 设置文本模式下短消息相关参数。

AT+CSMP=17,255,0,0

OK

步骤 4 发送英文短消息。

AT+CMGS="13902100077"

>This the first line

>This is the last line

+CMGS: 252

OK

----结束

本例说明如何发送中文短消息。

步骤 1 设置短消息格式,1-文本模式。

AT+CMGF=1

OK

步骤 2 设置TE字符集,“UCS2”。

AT+CSCS="UCS2"

OK

步骤 3 设置文本模式下短消息相关参数。

AT+CSMP=17,255,0,8

OK

步骤 4 发送中文短消息。

AT+CMGS="00310033003600360030003600380038003800380038"

>4F60597D

+CMGS: 55

OK

----结束

接收方号码13660668888的Unicode码为“00310033003600360030003600380038003800380038”。

短消息内容“你好”的Unicode码为“4F60597D”。

你可以先通过超级终端来尝试一下你的命令的准确性,确认命令无误后再编程。

网友:
接收方号码136606[color=#FF0000]8[/color]8888的Unicode码为"0031003300360036003000360038003800380038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