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VR C/T0定时器实现定时 烧到板子上不能实现功能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const uchar8 Relay[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latile uchar8 count = 0;
volatile uchar8 i = 0;

void time0_init(void)
{
        TCCR0 = 0x00;
        TCNT0 = 0xD9;
        TCCR0 = 0x05;//1024分频,定时器开始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C = 0xff;
        PORTC = 0x01;
}

void devices_init(void)
{
        cli();
        port_init();
        time0_init();

        TIMSK = 0x01;//使能溢出中断0
        sei();
}

SIGNAL(SIG_OVERFLOW0)//定时器0溢出中断
{
        TCNT0 = 0xD9;//装初值,定时0.01s
        count++;
}

int main(void)
{
        devices_init();
        while(1)
        {
                if(count == 99)       //实现1s的定时
                {
                        i++;
                        if(i == 8)
                                i = 0;
                        PORTC = Relay;
                        count = 0;
                }
        }
        return 0;
}

小弟初接触AVR单片机,编了一个小程序,可是下载到板子上,只能看到PORTC = 0x01 没有想要的每隔1s的那种循环出现,
调试的时候 将if(count == 99) 中的99数值改的比较小的数值,是可以的,为什么下载到板子上就不行了么
板子时从别人那里搞的,验证过,没问题!

网友:
还是调试一下, 看是否能产生多次中断,不知道是否应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单独清定时中断的标记,没看到代码中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
调试的时候是可以多次产生中断的,中断的标记是硬件清零的

网友:
点个LED看程序是不是在运行;如果没有LED,就直接使用一个IO输出高低电平测量一下。

网友:
好像就是没有在运行,让他循环的就是挨个点亮LED灯,8个灯每秒一个循环,烧到板子上就是PC0灯一直亮,其他的都没有反应,
调试的时候都是没有问题,循环运行,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这就不好说了,没有使用过AVR。
不过你可以找一个可以工作的例子,下载试试;如果可以,那就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
多谢,我再试试看了

网友:
count=99的时间是0.01s,在这段时间里while循环走了好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