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电视遥控器控制电脑?

楼主:
大家好,我手头有一些硬件,一个Kingsun KS959的山寨红外适配器,一个TCL彩电的遥控器,我想自己做一个软件,让电脑可以接受电视遥控器的控制,各位觉得可行吗?如果可行的话,应该怎么做呢?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呢?

网友:
之前有写过遥控器解码的代码,根据我对遥控器的认识首先你
硬件远远不够
1、遥控器上的按键跟笔记本的按键不一样
2、你笔记本上要装有遥控器的接收头
3、你笔记本上还要有遥控器的解码器,还要有个单片机来负责将接收到的遥控器波形,根据不同的波形解读成遥控器上相应的按键。另外关于遥控器解码的代码就需要5、6千行,凭一个人的力量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除非你下载到可以参考的代码

当然如果你要做需要,做一块电路板,电路板上有负责将接收到的波形转换相应的按键,再通过串口发送到PC。
PC 端需要开发一个能够接收串口上的数据,并解读成相应的事件。PC端开发这个软件通常用C++ builder 比较方便

网友:
应该能实现。

首先问下Kingsun KS959的山寨红外适配器 能通过什么接口连接电脑?

楼主要做的就是用Kingsun KS959的山寨红外适配器  接受你的TCL彩电遥控器的指令信息,然后上传给你的电脑,然后在电脑上用VC编写一个应用程序来处理你上传的指令信息,然后控制你的电脑执行对应的操作。

网友:
本人觉得倒没那么复杂,只是你要了解电脑的接口,比如你想关机,那个关机接口怎么做。。。
还有,楼上的遥控器解码的代码可以用硬件代替。。。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在关机键的硬件上下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补充一下,这个红外适配器是USB接口的,现在想做的就是能够从电脑上接收红外的信号,然后用这个信号来控制Windows Media Player播放器,只需要能够实现,播放、暂停、停止、上一首、下一首这几个功能。
因为之前用这个适配器配合手机可以上网和传送文件,这么复杂的应用都可以支持,用它来控制音乐播放器应该可以。

网友:
做个USB驱动,使之支持Kingsun KS959,然后将接到的信号,转成计算机的按键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建立电脑和遥控器之间的通信就可以实现lz的功能。遥控器发送红外信号,所以需要一个红外接收器,接收器再把信号传送给电脑,采用串口,usb或者别的通信方式都可以,采用串口最简单,一个单片机和一个红外接收模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
写个山寨适配器的驱动,驱动目的是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后去控制播放器。

网友:
楼上几位可不可以详细说说,我之前没接触过USB和IrDA的驱动设计方面的知识,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可行啊,

在电脑上要写驱动哦,产生鼠标和键盘的事件就可以了。(这个方案应该适用所有操作)

要控制播放器,在前面驱动的基础上,获得窗口句柄,产生事件而已。

网友:
谢谢楼主各位的回复!
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现有的硬件已经够用,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重新编写这个USB红外适配器的驱动程序,对我来说难度较大;二是不需要编写新的驱动程序,利用厂家自带驱动程序连接好电脑,自编程序从这个红外适配器的USB口读取信息。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这个适配器可不可以接受遥控器发出的信号,这个信号是否被加密?
可能我需要先了解一下红外通信和USB接口的通信协议。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呀,没人知道怎么做呀

网友:
我现在的工作是与电视机机顶盒相关的,今后抽时间我会把这个做出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做一个红外线转PS2的转接板.将电视遥控器数据转成键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