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EVC编译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电脑上装了EVC,PB5.0,VS2005 + SP1,WINCE6.0R3

现在用EVC编译完成之后,就一直在那儿连接设备,也无法退出

只有用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就算设备是链接上的,也没法使用。照样需要任务管理器帮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SDK?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郁闷了大半年也没有解决,期待答案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下载,可以在EVC的Tools——Options——Download中取消自动下载,以免每次都要用任务管理器关闭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下载,可以在EVC的Tools——Options——Download中取消自动下载,以免每次都要用任务管理器关闭的麻烦。

好办法
汗,当时咋就没有找找这种选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下载,可以在EVC的Tools——Options——Download中取消自动下载,以免每次都要用任务管理器关闭的麻烦。

正解
——————————————————————————
JOYZML(菜鸟朱铭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下载,可以在EVC的Tools——Options——Download中取消自动下载,以免每次都要用任务管理器关闭的麻烦。

学习了,我都是自动下载的,呵呵

网友:
学习了,一直也觉得奇怪但不知道在那里去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