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ioctl各个参数怎么对应的?

楼主:
模块的ioctl段的定义函数是:

int camif_ioctl(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camif_cfg_t *cfg = file->private_data;
        struct yuv_control *ctrl;
        int ret = -1;

         switch (cmd)
        {

          ...................
           case VIDIOC_DQBUF:
                ret = camif_yuv_dqbuf(cfg, arg);
                break;
               ...........

          }
       return ret;
}

上层应用调用:

                   struct yuv_buffer yuv_buf;
                v4l2_buf.type = YUV_BUF_TYPE;

                if (ioctl(m_cam_fd, VIDIOC_DQBUF, &yuv_buf) < 0)
                {
                        PRINT("%s::VIDIOC_DQBUF fail\n", __func__);
                        return -1;
                }

从调用来看 VIDIOC_DQBUF, &yuv_buf 这两个参数对应camif_ioctl后面的两个参数, 那么camif_ioctl中的 inode 和struct file *file是从哪里得到的啊?  特别是后面那个file是哪里的?

网友:
驱动和应用之间还有个系统层,除了明显可见的参数,还有很多是系统层加入的。
如果在cmd的switch分支中,看到不是从应用层传来的参数,那么就是在系统中间层加入的。换而言之,这些参数就不是给应用去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