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pocketpc2003调试程序问题

楼主(2010-03-12):
evc4+pocketpc2003调试程序问题
使用evc4和pocket pc 2003英文版写了个最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编译通过,也弹出了pocket pc仿真器,不过没有显示
Hello World。想知道可能的原因。请高手指点。
应该如何正确设置evc4的download directory?
仿真器
download
英文版
程序

网友A:
我使用EVC+SP4写程序的时候没有设置过下载路径,在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建议使用Ctrl+F5来构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