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DMA/DMA的一个问题

楼主:
      具体怎么才算一次传输完成呢?也就是说,在EDMA或DMA传输中,什么时候才会发送一次传输完成中断呢?(假设使能位和传输完成码已经设定).
      不是说的可选传输完成码.
      对于一次传输,比如说是一维单元同步,是不是说每个单元传输完毕都会产生一个CPU中断呢?还是说单元计数和帧计数都为零才产生,或者说是LINK有效的话也不产生中断?

网友A:
     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每次传输事件发生,都要等到最后一帧最后一个单元传输完成的时候才算一次传输完成,中间不需要新的事件触发,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每次传输事件发生,都要等到最后一帧最后一个单元传输完成的时候才算一次传输完成,中间不需要新的事件触发,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嗯,是这样子的。中间你不用管,它自动会传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每次传输事件发生,都要等到最后一帧最后一个单元传输完成的时候才算一次传输完成,中间不需要新的事件触发,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嗯,是这样子的。中间你不用管,它自动会传输的。

又仔细看了下手册,不是这样子的。只是中断按照这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