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可寻址存储器

楼主(2009-11-23):
内容可寻址存储器
谁用过CAM芯片,最好是摩托罗拉的mcm69c433,讲下使用方法,谢谢!
摩托罗拉
芯片
存储器
最好

网友A:
一般选用芯片使用过程如下:
0。生产状态
1。看功能
2。看demo电路
3。看驱动方法
4。查时序图
5。引脚功能识别
6。代码编辑调试。
上面的型号freescale已经 no longer manufactured。不建议使用。

网友B:
对啊,现在使用这个东西的人不多了

网友C:
可我现在急用CAM做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