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对IE6支持吗?

楼主:
WinCE支持IE6及更高版本吗?支持的程度如何?

网友A:
WinCE只支持CE版的IE,和PC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只支持CE版的IE,和PC是不同的

这篇文章咋说支持呢?

我在MSDN上查说也支持啊

网友B:
首先IE6肯定是不支持的。

你列出的那2篇文章中,我没有发现哪句话说支持IE6了,楼主如果看到了,请明示。

WinCE下有自己的IE浏览器,和PC上的相比,功能要弱很多。

当然,据说WinCE7.0里面的IE会是用IE6的技术,达到或接近IE6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还没出来,到底怎样还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IE6肯定是不支持的。

你列出的那2篇文章中,我没有发现哪句话说支持IE6了,楼主如果看到了,请明示。

WinCE下有自己的IE浏览器,和PC上的相比,功能要弱很多。

当然,据说WinCE7.0里面的IE会是用IE6的技术,达到或接近IE6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还没出来,到底怎样还不好说。

1.第一篇文章说:WinCE 支持Internet Explorer 5.5,而且这篇文章是2006的;都过去2年多了,还没支持IE6吗?
2.WinCE的浏览器支持SMIL吗?

请大牛指教

网友:
wince6.0下是有ie6.0组件的,但是是嵌入式版本的,跟PC版本的不同,应该是他的一个弱功能版吧

网友:
wince 5.0 和6.0都支持IE6的啊,你们可以打开PB的catalog来看看啊

网友:
wince5可以选择加载IE6,我觉得用的挺好的,和pc机上的IE6目前还没有看出来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