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屏保(屏幕关闭后显示一幅图片或一个功能)是怎么做 ...

楼主(2009-12-23):
WinCE 屏保(屏幕关闭后显示一幅图片或一个功能)是怎么做的?
WinCE 屏保(屏幕关闭后显示一幅图片或一个功能)是怎么做的?
屏保
图片
WindowCE

网友A:
这基本上是个无解的问题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Wince 转为空闲时,WinCE 会关闭屏幕(关背光)。
我看到过别人的系统,Wince 转为空闲时,显示另一界面(关了背光,界面上只显示时间信息).

网友C:
你看到的是AP界面吧?通过AP检测空闲时间,当空闲时间到一定值自动加载一幅图片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等待系统进入D1或者D2,然后运行个程序显示时间,这样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