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U盘的物理(扇区)地址对应上盘符(windows OS)

楼主:
我最近在做U盘分区,通过修改U盘主引导记录的分区表(DPT),可以将U盘分为1个以上的分区。修改DPT、格式化之后,系统只识别第一个分区。尽管我通过winhex将后面分区的DBR修改到和可识别分区的DBR一致,在windows系统的“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中也可以看到U盘中的新分区,并且显示状态良好,但就是无法格式化,也无法分配盘符。 请问如何给U盘的新分区分配一个盘符? 或者是将新增加的盘符映射到新分区中(通过指定U盘扇区的方式)?

急!在线等! 谢谢!

网友:
米有人看?

网友:
用盘符对应未分配的物理扇区,这种思路可行吗?

网友:
“分配盘符”这个工作不是驱动做的,而是操作系统做的。
你的U盘只需要将分区表维护好就行,将未分配的扇区都归到一个区,操作系统自然会识别出来。

至于你碰到的无法格式化等问题,以前碰到时解决方法是:
将U盘用操作系统分区、格式化,用WinHex读出分区表保存。
再用自己驱动将U盘分区并格式化,同样用WinHex读出保存。
两者对比,看看差别就知道了。

网友:
感谢shuiyan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