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Must define a target architecture.

楼主: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PlatformSDK\Include\winnt.h(670)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Must define a target architecture.

下面是winnt.h中的一段代码:
#define Int32x32To64(a, b) ((LONGLONG)((LONG)(a)) * (LONGLONG)((LONG)(b)))
#define UInt32x32To64(a, b) ((ULONGLONG)((DWORD)(a)) * (ULONGLONG)((DWORD)(b)))

#define Int64ShllMod32(a, b) ((ULONGLONG)(a) << (b))
#define Int64ShraMod32(a, b) ((LONGLONG)(a) >> (b))
#define Int64ShrlMod32(a, b) ((ULONGLONG)(a) >> (b))

#else
#error Must define a target architecture.//错误定位行
#endif

看了很多网上的说法,但解决不了问题!
主流说法:重新新建项目,再把代码弄进去!我试过了,不行!
还要一种说法是定义一个宏去指定所用平台,这方法我不会用!

网友:
我装是VS2005+WINCE6.0模拟器!没有板!

网友:
wince的工程怎么引用到windows平台的头文件去了 - -!
你有没有装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呀?
建立的工程是不是基于智能设备的?
还是你的代码里显式#include "winnt.h"了? 如果有的话要去掉的, 改成#inlcude "windows.h"

网友:
我装了wince的sdk,工程也是建了智能设备的!winnt.h我没有显式包含进去呀!

网友:
应该不是#include"winnt.h"的问题,我昨天自己试了下,无论包含还是不包含都会出这个错!

网友:
高手快来啊!这个问题困扰我2天了!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项目配置的问题:项目配置中的平台项:PocketPC 2003 (ARMV4) 就会导致这个错误。
解决方法:将项目配置的平台选项选择:平台(Win32)。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好久才找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