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0如何输出1280*1024的图像

楼主:
现在ov9650默认输出的图像为640*480,现在想让其输出1280*1024的图像,如何操作

是不是配置9650的寄存器要修改,此外还需要改动哪些地方?

网友:
楼主说的是分辨率吧?
具体查看LCD的DATASHEET和CPU的图像控制器
修改注册表。
不过这么大的分辨率不知道你的CPU支不支持

网友:
是分辨率,cpu是支持的,2450的处理器。

好像不是修改注册表吧,望多指教!

网友A:
不太确定你的bsp现在是啥样的,修改一下driver中gpe类的那个函数中与width和higth有关的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确定你的bsp现在是啥样的,修改一下driver中gpe类的那个函数中与width和higth有关的几个函数就可以了

忘说了,还有时序的那几个参数

网友:
2450没用过,1280x1024这么大的分辨率应该很少有CPU能直接支持吧。2450真的能?

网友B:
ov9650需要重新设置寄存器,cpu支持1280x1024的分辨率,还需BSP中有1280*1024LCD驱动的支持,修改注册表就可以。

网友:
2440都可以的。
设置OV9650 射出SXGA (1280*1024)

然后修改camera驱动,缓存大小,以及申请的DMA空间足够大,就可以的了。

网友:
输出图像的大小还和你在DirectShow的使用方式有关。

网友C:
需要修改OV9650的寄存器,这个可以问原厂或者代理要,就不需要琢磨那些寄存器了,而且保证正确
然后要修改2450的camera驱动 2440的P通道是不支持这么大的分辨率的, 2450的貌似支持, C通道应该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修改OV9650的寄存器,这个可以问原厂或者代理要,就不需要琢磨那些寄存器了,而且保证正确
然后要修改2450的camera驱动 2440的P通道是不支持这么大的分辨率的, 2450的貌似支持, C通道应该都支持.

FL2440 开发板真的可以哦。但是俺的产品不行,不知道咋回事。同一个程序我移植过来就变了样,

网友:
你说的对,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一个1248*1024的寄存器配置

引用 网友C:
需要修改OV9650的寄存器,这个可以问原厂或者代理要,就不需要琢磨那些寄存器了,而且保证正确
然后要修改2450的camera驱动 2440的P通道是不支持这么大的分辨率的, 2450的貌似支持, C通道应该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ov9650需要重新设置寄存器,cpu支持1280x1024的分辨率,还需BSP中有1280*1024LCD驱动的支持,修改注册表就可以。

这关键是要看你BSP包中的显示驱动支不支持,改注册表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改注册表还不是为了让驱动去读你的键值作修改嘛,如果它驱动都没这个功能,你说改了有什么用?

网友:
我上周宣告修改失败,

尤其是 P通道最大支持 640*480
使用C通道才能处理这么大的数据的。

网友:
sensor寄存器配置,
然后把cpu的相应驱动代码改一下,同时需要使用c通道,注意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求求你把那个 640×480的寄存器配置发出来吧,我整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职业+友情帮顶!

网友:
==============
以下是厂家给的配置:共有三个VGA,CIF,SXVGA,输出都是YUV模式,如是时钟是24M,帧率是15fps,我只验证了VGA模式的,效果还可以!
;09032004
;OV9650
;VGA YUV
;15fps when 24MHz input clock
;Device Address(Hex)/Register(Hex)/Value(Hex)
;
60 12 80
60 11 81
60 6b 0a
60 6a 3e
60 3b 09
60 13 e0
60 01 80
60 02 80
60 00 00
60 10 00
60 13 e5
;
60 39 43 ;50 for 30fps
60 38 12 ;92 for 30fps
60 37 00
60 35 91 ;81 for 30fps
60 0e 20
60 1e 04
;
60 A8 80
60 12 40
60 04 00
60 0c 04
60 0d 80
60 18 c6
60 17 26
60 32 ad
60 03 00
60 1a 3d
60 19 01
60 3f a6
60 14 2e
60 15 02
60 41 02
60 42 08
;
60 1b 00
60 16 06
60 33 e2 ;c0 for internal regulator
60 34 bf
60 96 04
60 3a 00
60 8e 00
;
60 3c 77
60 8B 06
60 94 88
60 95 88
60 40 c1
60 29 3f ;2f for internal regulator
60 0f 42
;
60 3d 92
60 69 40
60 5C b9
60 5D 96
60 5E 10
60 59 c0
60 5A af
60 5B 55
60 43 f0
60 44 10
60 45 68
60 46 96
60 47 60
60 48 80
60 5F e0
60 60 8c ;0c for advanced AWB (related to lens)
60 61 20
60 a5 d9
60 a4 74
60 8d 02
60 13 e7
;
60 4f 3a
60 50 3d
60 51 03
60 52 12
60 53 26
60 54 38
60 55 40
60 56 40
60 57 40
60 58 0d
;
60 8C 23
60 3E 02
60 a9 b8
60 aa 92
60 ab 0a
;
60 8f df
60 90 00
60 91 00
60 9f 00
60 a0 00
60 3A 01
;
60 24 70
60 25 64
60 26 c3
;
60 2a 00 ;10 for 50Hz
60 2b 00 ;40 for 50Hz
;
;gamma
60 6c 40
60 6d 30
60 6e 4b
60 6f 60
60 70 70
60 71 70
60 72 70
60 73 70
60 74 60
60 75 60
60 76 50
60 77 48
60 78 3a
60 79 2e
60 7a 28
60 7b 22
60 7c 04
60 7d 07
60 7e 10
60 7f 28
60 80 36
60 81 44
60 82 52
60 83 60
60 84 6c
60 85 78
60 86 8c
60 87 9e
60 88 bb
60 89 d2
60 8a e6
;

==============
;09032004
;OV9650
;CIF YUV
;15fps when 24MHz input clock
;Device Address(Hex)/Register(Hex)/Value(Hex)
;
60 12 80
60 11 83
60 6b 0a
60 6a 30
60 3b 09
60 13 e0
60 01 80
60 02 80
60 00 00
60 10 00
60 13 e5
;
60 39 43
60 38 12
60 37 00
60 35 91
60 0e a0
60 1e 04
;
60 A8 80
60 12 20
60 04 00
60 0c 04
60 0d 80
60 18 7e
60 17 26
60 32 24
60 03 36
60 1a 24
60 19 00
60 14 2e
60 15 02
60 3f a6
60 41 02
60 42 08
;
60 1b 00
60 16 06
60 33 e2 ;c0 for internal regulator
60 34 bf
60 96 04
60 3a 00
60 8e 00
;
60 3c 77
60 8B 06
60 94 88
60 95 88
60 40 c1
60 29 3f ;2f for internal regulator
60 0f 42
;
60 3d 92
60 69 40
60 5C b9
60 5D 96
60 5E 10
60 59 c0
60 5A af
60 5B 55
60 43 f0
60 44 10
60 45 68
60 46 96
60 47 60
60 48 80
60 5F e0
60 60 8c ;0c for advanced AWB (related to lens)
60 61 20
60 a5 d9
60 a4 74
60 8d 02
60 13 e7
;
60 4f 3a
60 50 3d
60 51 03
60 52 12
60 53 26
60 54 38
60 55 40
60 56 40
60 57 40
60 58 0d
;
60 8C 23
60 3E 02
60 a9 b8
60 aa 92
60 ab 0a
;
60 8f df
60 90 00
60 91 00
60 9f 00
60 a0 00
60 3A 01
;
60 24 70
60 25 64
60 26 c3
;
60 2a 00 ;00 for 50Hz
60 2b 00 ;D2 for 50Hz
;
;gamma
60 6c 40
60 6d 30
60 6e 4b
60 6f 60
60 70 70
60 71 70
60 72 70
60 73 70
60 74 60
60 75 60
60 76 50
60 77 48
60 78 3a
60 79 2e
60 7a 28
60 7b 22
60 7c 04
60 7d 07
60 7e 10
60 7f 28
60 80 36
60 81 44
60 82 52
60 83 60
60 84 6c
60 85 78
60 86 8c
60 87 9e
60 88 bb
60 89 d2
60 8a e6
;

=================
;09032004
;OV9650
;SXGA YUV
;7.5fps when 24MHz input clock
;Device Address(Hex)/Register(Hex)/Value(Hex)
;
60 12 80
60 11 80
60 6b 0a
60 6a 41
60 3b 09
60 13 e0
60 01 80
60 02 80
60 00 00
60 10 00
60 13 e5
;
60 39 43 ;50 for 15fps
60 38 12 ;93 for 15fps
60 37 00
60 35 91 ;81 for 15fps
60 0e 20
60 1e 04
;
60 A8 80
60 12 00
60 04 00
60 0c 00
60 0d 00
60 18 bd
60 17 1d
60 32 ad
60 03 12
60 1a 81
60 19 01
60 14 2e
60 15 00
60 3f a6
60 41 02
60 42 08
;
60 1b 00
60 16 06
60 33 e2 ;c0 for internal regulator
60 34 bf
60 96 04
60 3a 00
60 8e 00
;
60 3c 77
60 8B 06
60 94 88
60 95 88
60 40 c1
60 29 3f ;2f for internal regulator
60 0f 42
;
60 3d 92
60 69 40
60 5C b9
60 5D 96
60 5E 10
60 59 c0
60 5A af
60 5B 55
60 43 f0
60 44 10
60 45 68
60 46 96
60 47 60
60 48 80
60 5F e0
60 60 8C ;0c for advanced AWB (Related to lens)
60 61 20
60 a5 d9
60 a4 74
60 8d 02
60 13 e7
;
60 4f 3a
60 50 3d
60 51 03
60 52 12
60 53 26
60 54 38
60 55 40
60 56 40
60 57 40
60 58 0d
;
60 8C 23
60 3E 02
60 a9 b8
60 aa 92
60 ab 0a
;
60 8f df
60 90 00
60 91 00
60 9f 00
60 a0 00
60 3A 01
;
60 24 70
60 25 64
60 26 c3
;
60 2a 00 ;10 for 50Hz
60 2b 00 ;34 for 50Hz
;
;gamma
60 6c 40
60 6d 30
60 6e 4b
60 6f 60
60 70 70
60 71 70
60 72 70
60 73 70
60 74 60
60 75 60
60 76 50
60 77 48
60 78 3a
60 79 2e
60 7a 28
60 7b 22
60 7c 04
60 7d 07
60 7e 10
60 7f 28
60 80 36
60 81 44
60 82 52
60 83 60
60 84 6c
60 85 78
60 86 8c
60 87 9e
60 88 bb
60 89 d2
60 8a 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