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2003

楼主:
请问一下我在XP上显示一张位图(×.BMP)SetDIBitsToDevice调用显示了图片···
同一样代码我在VC2008上 ·PPC2003项目 但是SetDIBitsToDevice收到同样参数·但是还是不显示
SetDIBitsToDevice( hdc, 0, 0, cxDib, cyDib, 0, 0,  0, cyDib, pBits, pbmi, DIB_RGB_COLORS);
pBits 里面数据我都断点看过·同XP上数据一样··但是PPC2003调用还是出现GetLastError 返回87 参数不正确

还有个问题·我用OPENFILENAME
调用GetOpenFileName 获取了·设备路径·但是CREATEFILE整天报错·但是如果文件在··程序同一目录下·不会出现错误···CREATEFILE成功

网友:
PPC啊,没有用过。
CE下没有相对路径的概念,需要使用全路径。

网友:
怎么用全路径·PPC和CE一样的·应该是

网友:
在XP下,因为有相对路径的概念,所以应用会自动查找:应用所在目录、系统指定的目录。

但CE下没有,所以参数都需要提供全路径,如\Windows\A.bmp,而不是.\A.bmp

网友:
我显示的是 断点显示了
应该是一个全路径·(具体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应该这个是全路径)

网友:
居然这样可以读出来·

网友:
终于在微软网站找出来为什么SetDIBitsToDevice  没有调用成功··原来 WINCE 4.0时候支持了·
但是Windows Mobile 在5.0的时候才支持这个函数····不过有个疑问·那2003都位图操作究竟用什么实现···
如果有高手可以告诉一下我····
那个文件路径·我还没有知道是何什么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31043.aspx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那个遇到这个问题·